a8j掉电

楼主(2011-10-16):
一客户拿来一台a8j的机子,客户据描述是进水,结果机子拆开一看,无任何水印,接上电流表发现待机0.02正常,按开关键通电,电流跑到0.95然后等几秒钟掉电,怀疑没过内存把内存取下来用橡皮擦擦干净上机通电还是一样的故障,随之就怀疑是否电压有问题,结果一测电压全都正常,又反复看了看PCB板,就没看出有进水的痕迹,于是就测各阻止 没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随之便分别加热南桥,北桥,显卡,故障任然一样,北桥是965的不敢冒然换之,修到过很多华硕掉电的很难搞,不知道有没有人修到过此类问题,CPU电源管理芯片是6262怀疑它也很有怀疑,但是由于下班没来得及换 希望各兄弟顶起

网友:
补充一下此机不上显卡跑0.62掉电,

网友:
测下其他的电压吧   最好换过一个CPU的供电芯片

网友:
打波撒 看跑哪里了 什么都不查就换 等下换的报废

哇朋友,不能说的这样直白啊,还让人活不……

网友:
老实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如果正常,哪就看你运气喽

网友:
顶起倒不必,这几天我也修到一台A8J掉电。你的电流跟我的差不多。我先说下我的故障,我测到的是开关脚电压在按下开关键后持续被拉低,原因是有个信号持续为高电平拉低开关脚电压。然后哦又侧到EC的ACIN电压没有发现是EC将其拉低。近几天想换个EC试试 。不知道你的开关脚电压有跳变没?

网友:
期待你明天的修复 啊

网友:
呵呵  谢谢大家还在努力中  我也怀疑CPU供电芯片 只有老老实实的查一下图纸看看了

网友A:
仁兄 我又看了一下居然跟你那个一样 开启电压3.3V只有2.4V而且开启电压开启时持续拉低直到断电  请问你找到I/O没? 换了OK不?我暂时没找到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兄 我又看了一下居然跟你那个一样 开启电压3.3V只有2.4V而且开启电压开启时持续拉低直到断电  请问你找 ...

  别抱太大希望这类机子非常难修 。我的IO还在路上 等回来了换上去看看……论坛上也有说是北桥故障的 试着按压下你的北桥看看有啥反应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修好,看两位的了,

网友:
不是I/O的问题 这款I/O不管开机 ,况且我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要好好地查电路了

网友:
新手来的,等你们结果,学习中

网友:
不要再不确定故障的情况下就干桥,有波波的话先打打是不是内存没过啊!确定故障在哪,在下手。没波波就靠经验喽,下了CPU看电流,在上CPU看电流,大概判断下是CPU没过,还是没跑内存啊

网友:
北桥重新植株试试

网友:
不行哦 放弃了  北桥都换了还是那个样

网友:
全部电压都在吗“?个人觉得重点放在电源上。

网友:
这个应该是ITE8511的吧,换个试下吧,但也不一定,总的来说华硕的机器也是有难度的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干桥,这样有可能会扩大问题。加大维修难度。还加大了维修成本。

网友:
有波波看看过没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