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491P 上电时序 我有2片板子 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1-10-16):
EC"   KBC1070_VTQFP128    有3VA 5VA               ON/OFFBTN_KBC#  EC 79 脚  有跳变  。。

网友:
你 用的 什么电源?

网友:
查南IO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喽

网友:
本本波 -6 严禁灌水

网友:
ICH7的桥,按INTEL时序查就是了,南桥V5REF VCCSUS3_3  VCCRTC RTCRST PWRBTN#   EC +3VL RTCVCC  PMRSMRST PWRBTN#   时序大致如下:  过完保护隔离后,MAX8734A 产生3VL线性待机电压给EC(这个机的BIOS不是挂在EC下的,所以不上电就不用去折腾BIOS了)。EC得到发出KBCEN开启信号到MAX8734A开启3V5V待机电压供给南桥,待机正常后再发出PMRSMRST到南桥,南桥条件满足再得到PWRBTN#后发出SLP_S3到EC(这个PWRBTN#信号是触发后同时发到EC和南桥的),EC开启各个供电完成上电     先在基地下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看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 3VA 5VA  没有PMRSMRS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 PMRSMRST   怎么搞

这个信号由EC发出,查EC条件,打PMRSMRST阻值。

网友C:
BIOS 跟PWBTN 查下

网友D:
8楼说的很有理,都是按照时序来走的~~~~要嘛EC工作条件,要嘛EC发出的PMRSMRST到南桥这条线有问题

或者翘起EC 的PMRSMRST这个脚
这条线一般应该中间有个电阻。。下了电阻测两端

网友:
KBC1070_VTQFP128    工作条件 供电正常。。其他的 还能查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跟PWBTN 查下

KBC1070_VTQFP128    工作条件 供电正常。。其他的 还能查什么?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45453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由EC发出,查EC条件,打PMRSMRST阻值。

正常  KBC1070_VTQFP128    工作条件 供电正常。。其他的 还能查什么?

网友(点评):
还有个KBRST#复位信号,说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由EC发出,查EC条件,打PMRSMRST阻值。

阻值正常  KBC1070_VTQFP128    工作条件 供电正常。。其他的 还能查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  KBC1070_VTQFP128    工作条件 供电正常。。其他的 还能查什么?

该查EC的RTCVCC,KBRST#,PWRGOOD。

网友:
看了下图纸 IO的条件要满足  首先电压 频率(IO晶振) 还有几个信号:按下开关ON/OFFBTN_KBC#这个信号要有跳变,LID_SW#(休眠信号)要电平,ADP_PRES(相当于ACIN)高电平。这几个条件满足后应该要发出高复位了(PM_RSMRST#),如果还没发出复位建议刷个BIOS,或把IO的PM_RSMRST#这个脚翘起测量。最后换IO.

网友:
看图纸,看通时序一步一步仔细检查

网友:
不触发的主要检测开关脚是否有高电平,EC和南桥晶振是否起振,如果BIOS参于触发要查AD线是否有波形,再查触发开关到EC的开机信号是否有跳变,南桥是否接收到EC 的开机信号,EC(或者供电IC)是否收到南桥发出的S3,S4电压开启信号,如果你一步一步查,总会找到故障的,希望能帮到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PMRSMRST   怎么搞

查对地电阻是否正常,如果很低,把rsmrst开路测试南桥和ec。接下来你应该懂的。

网友E:
楼主我现在只是针对没有PMRSMRST#来跟你说,如果你测量到这个信号为持续的低电平那肯定是不对的,此信号是南桥返回逻辑电路的复位信号,没有此信号南桥时不可能正常工作的。现在EC没有发出,先查EC工作条件。
1.确保每个VCC1脚都正常连接,不要只测一个就完了,可以点住一个全划一遍
2.所有VSS连接正常
3.KBRST#与VCC1要有延时
4.70、71有32.768的时钟
5.90脚ADP_PRES要为高,这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6.VCC1_PWRGD要为高
7.69脚TEST与R366、R366与GND连接正常。R366阻值正常
如果上述条件都能保证,直接换EC。不用刷BIOS,此机BIOS是不参与触发的。就算你拆了BIOS也能触发上电。此EC内部有代码,不过好像是固化在EC内的,换过几个 都没问题。

无边大师请问VCC1脚 和VSS待机时是高电压才正常吗?望回复谢谢
KBRST#低电平,是不是可以说明EC还未工作,是没复位。
BIOS挂在南桥上了,不参与触发。请问下楼主TEST是测试什么的?

网友:
如果BIOS挂在EC下,还要打一下通讯波形,以确定是否BIOS程序存在问题。

网友B:
KBRST#  这个 没有电平  其他 均正常。。。咱们  论坛 还有高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查EC的RTCVCC,KBRST#,PWRGOOD。

KBRST#复位信号  没有  EC 也换了。。。涛声依旧

KBRST#是南桥发出来的复位,之前误以为是ECRTCRST#了。修正一下。
这里说错了,KBR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KBRST#  这个 没有电平  其他 均正常。。。咱们  论坛 还有高手吗、、、

又看了一下KBRST#是开机之后的,这个芯片的复位可以理解为就是VCC1_PWRGD。如果我所说的上述条件都正常,你就换个芯片吧

呵呵,对!回去看了一遍图纸,KBRST#是南桥发也的复位信号。还误以为了是ECRTCRST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KBRST#复位信号  没有  EC 也换了。。。涛声依旧

LID_SW#休眠信号,应该为高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LID_SW#休眠信号,应该为高才对

  ec 换了  涛声依旧    LID_SW#休眠信号 是低电平。。 量了 相关电路 未发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换了  涛声依旧    LID_SW#休眠信号 是低电平。。 量了 相关电路 未发现异常

那很明显就是LID_SW#的问题啊,这个待机时应该为高的!你看看SW2是不是已经短路了。如果你测到的LID_SW#为低那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ec 换了  涛声依旧    LID_SW#休眠信号 是低电平。。 量了 相关电路 未发现异常

找到LID_SW#被拉低的原因,估计你的机器就修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由EC发出,查EC条件,打PMRSMRST阻值。

请问大哥多少阻值你认为是正常的呢,望回复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哥多少阻值你认为是正常的呢,望回复谢谢

这是个是个高电平信号,阻值应该比较大,如果不确定可以断开线来看EC有没发出,,你还是按无力思绪说的,先搞好LID休眠信号的高电平再去看这个吧。还要看ADP_PRES 这个适配器检测信号,应该也为高的。

网友:
把图搞上去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哥多少阻值你认为是正常的呢,望回复谢谢

量了 阻值有  7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是个高电平信号,阻值应该比较大,如果不确定可以断开线来看EC有没发出,,你还是按无力思绪说的, ...

LID休眠信号目前为低电平  阻值737 断开仍为低电平 ,ADP_PRES 这个适配器检测信号,目前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LID_SW#被拉低的原因,估计你的机器就修好了

找到LID_SW#被拉低的原因 仍然 没有下落    不过 阻值 是737   应该 正常。。自己 用10K电阻拉了3.3 到 EC  电压只有 1.8V 。。不知  为何如此。。。

网友:
还有  武林高手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LID_SW#被拉低的原因,估计你的机器就修好了

今日 又收到同样的主板 发现这个信号 是 触发后 才有 LID_SW# 为高电平的  看来 不是  LID_SW# 的原因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量了 阻值有  737。。

哎哟我说楼主呀,你都已经找到LID_SW#被拉低了怎么还不知道原因呢
1.SW2短路
2.EC短路
3.PCB短路
4.JP26接口短路
现在EC你是新换的,不是SW2基本上就是PCB短了
这样吧,你直接翘起EC 91脚,如果可以开机了,就把LID_SW#修出来就可以,也可以不用休眠
如果你还搞不定LID_SW#,那我就晕死了

无力哥 简直就是我的偶像啊。求交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现在只是针对没有PMRSMRST#来跟你说,如果你测量到这个信号为持续的低电平那肯定是不对的,此信号是南 ...

TEST这个信号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8楼说的很有理,都是按照时序来走的~~~~要嘛EC工作条件,要嘛EC发出的PMRSMRST到南桥这条线有问题

请问翘起那只脚有什么用

网友:
换南桥不行再查电路。也很有可能是后面有短路起了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哟我说楼主呀,你都已经找到LID_SW#被拉低了怎么还不知道原因呢
1.SW2短路
2.EC短路

这个主板的 LID_SW#, 信号 是触发后 才有的  已经用OK主板 测量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哟我说楼主呀,你都已经找到LID_SW#被拉低了怎么还不知道原因呢
1.SW2短路
2.EC短路

EC换了  南桥也换了  EC 128个脚  一一量了 阻值 和电压 除了 PMRSMRST#  为低电平 其他 均正常。。有需要EC 128个脚 电压和 阻值的 可以 给你们 量了 半个小时。。。还有 论坛 高手吗。。该翘起来的 也翘了了。。

网友:
用错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