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下交换机维修

楼主(2011-10-16):
    接了一个交换机不通电 ,马上就拆开了  发现高压板上没有5v输出,  然后把高压板拆下来了 发现背后有一个8抓 (型号是3843b) 我也是第一次修这个东东,  我用烙铁把那个八爪加焊了一下 等了会一测还是原来的样子, 我想这下怎么弄啊,我想换这个芯片不过手头上没有,我就用风枪吹了一下 没等它放凉一通电 我就测电压  ,呵呵有了5付了   ,我也没想那么多就装起来了  ,装起来有一通电还是不行 让后有拆开了 用风枪又加焊了下  有电压了, 放凉就不行了,我然后就去买了个这个件, 。换了后还是那样,这下不知怎么回事了 就开始郁闷,我反复弄了好几次 都是用风枪一吹就好了  过一会就又不行了, 这种现象应该是个通病把 ,。请教高手的指点 。谢了..(还有一个就是风扇转 那个pw 灯不亮 ,不插风扇pw灯亮 不过就是有点暗, 然后我又用风枪加热了那个8爪 不过两个型号不一样忘啦这个型号了  嘿嘿,, 就好了  等凉了还是原来的样子 唉唉 不过这个已经拿去别人那修了   那个等着自己研究呢 )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点评):
你实在是太莱咯,没办法指教。

网友:
呵呵 第一次修 别见怪啊

网友A:
兄弟不错了,敢尝试,支持,修好分享下

网友B:
把3843b换掉就好了,发几个备着不贵

网友C:
第六角的小电解,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3843b换掉就好了,发几个备着不贵

不是这个八爪的事  我换过 还是那样  这个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六角的小电解,换了就好。

不是   应该是第七脚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错了,敢尝试,支持,修好分享下

呵呵 谢谢夸奖!

网友D(2011-12-30):
把第七脚供电的点解电容换了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第七脚供电的点解电容换了 就好了

俺也认为是这个问题a

网友:
3843b这个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   你可以参照3842芯片工作的条件来修   风枪吹一下就好  好像是哪个芯片或者电容不良引起 3843b这个芯片不工作  建议查一下它的外围电路

网友(2012-09-17):
我也想学学交换机或者路由器之类的维修。尤其是高端的。维修起来利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