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 郁闷 30PIN屏线

楼主(2011-10-16):
一台长城17寸显示器L7BG4,出现屏幕发红的现象,拆开重新装好 又正常了,后来又老是出现这个情况,重新插好排线又好了。就买了个通用排线,兴冲冲装上,问题来了 开机白屏然后慢慢花起来,是竖线式样的花,怎么插都是花,屏线是30PIN 异面。就是比原来的线长2倍。其他我对来对比去都一样。只好好事换原来的线 ,现在正常使用中。为什么会这样呢。新线中我测试了每条线都是通的 电阻基本都是接近0,为什么就是会先白后花呢/

网友:
把新线接触面的氧化层轻轻擦亮就行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用别的屏线不行,还是用的原来屏线,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用别的屏线不行,还是用的原来屏线,不知道怎么回事

难道这个驱动板只能用原来的线 奇怪啊 难道这个线里面还有什么花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个驱动板只能用原来的线 奇怪啊 难道这个线里面还有什么花头?

要不就是屏的接口比较松,新屏线比较薄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是屏的接口比较松,新屏线比较薄的原因?

新线买来光的表面 卡上去后 都有凹点出现 应该不存在薄卡不到的情况啊

网友C:
没碰到过这样嘀情况咧。是不是屏线不能太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碰到过这样嘀情况咧。是不是屏线不能太长的

手边无短线 所以也没有替换 难道还有测距功能 哈哈

网友(点评):
不是测距吧!距离远了信号会不会出问题!像网线一样100米限制

网友:
这个情况没有遇到过,我感觉可能是你的屏线比较薄存在了虚接的情况啊,我个人感觉不是线长短引起的,祝你好运,修好了发上来结果看看啊!!!!

网友:
花屏不能全怪屏线!难道其它元件有问题就不会花屏吗?查一查其它地方。

网友:
屏线没有问题,是你没有插好,,

网友:
这个情况我还没有遇到过,通用的都还好啊

网友:
,,这东西就看你怎么测了。。直接测屏线如果都是通的,那就插上测两端接口焊接点。,如果还是通的,一般就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那根异常,那就是接口内部接触不良。。。。

网友(点评):
同意这样再测量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接口处松动了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是

网友:
屏线跟屏接口没有完全吻合,要吻住才行啊

网友:
只能打酱油路飘了。。。想说的都被说了

网友:
屏座怎么样检查了吗!

网友:
感觉应该是接口的问题哦

网友:
应该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我也遇到过种情况,动一下屏线就好,可是用了二十多天又出问题了,再动一下屏线,又好了。

网友:
14楼说的没错,在屏线正常的时候就应该测排线借口两端的焊点,如果都是好的,那么可以排除屏线引起了

网友:
这种问题联想的修得最多,一般我都是把原来的屏线的接触点用刀片切掉一小段不要,再用双面胶把排线粘在原来屏接口的塑料插件上,然后再插回去,打点热熔胶,完全没问题

网友:
屏线接头夹张薄纸一起塞进去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接触面那银色的大小不一样。。我上次遇到过

网友:
14楼好像说得有点道理

网友D:
我碰到一次,原装线里头有一到两根是故意弄断了的,在接头的那个铁皮盖子下面,你把原来的线拆开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屏线接头有两种,触点面在一边的,有触点面不在一边的,你是否没有分清楚。

网友:
你接上屏线后测槽子上的每个焊脚看通不通就行了,肯定不是因为长了的问题。

网友:
有三位说的很有道理。
总结一下,1,和原线对比,导体的宽度是否一致,2,原线中是否存在故意的断线,3,线接好后,测量线座的焊点是否通。

网友:
焊接点肯定无问题的  用原来的排线 都给我刮出铜来了 插上就好了  但是那长线始终都是白屏 宽度都一样的 我一早就对比过了

网友:
新线是不是不太标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一次,原装线里头有一到两根是故意弄断了的,在接头的那个铁皮盖子下面,你把原来的线拆开一看就知道 ...

真的*脏话* 是有故意的短线 456都是断的 尼玛 我剥开来才看见 有标贴盖住  反面是个洞 3根线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