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鸟求助

楼主(2011-10-16):
电脑无声音,电脑检测,声卡设备正常,重装声卡驱动无效,仍无声音,检查audlo连线无电压,声卡芯片供电晶振正常,请问,是不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插个PCI声卡试试····

网友:
声卡坏了,跟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打错了,是声卡

网友:
不明白楼主意思  是进系统后声卡没声音  还是显示器点不亮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的话,检查下跳帽,
还不行建议重做OS

网友(点评):
可以重做操作系统试试看

网友:
到底是哪里坏了吗?是什么情况下出的问题?,我遇到过这样的毛病,检查一下硬件吧,检查一下供电线路原件。

网友:
打错了,是声卡

网友:
是进系统后无声音

网友:
楼主可以重做操作系统是试试看,如果还不行,可以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谢谢,我在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声卡坏了   换个试试吧

网友:
声卡坏了有可能,你的音箱是好的吗?

网友:
就是声卡 坏了 跟显卡 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