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分区的特殊功能

楼主(2011-10-16):
一东芝本,用户自己装OS没成功,找到我装,
进PE发现重分过区,
于是GHOST,//WIN7//
再开机提示找不到OS,
挂到945板上,再GHOST,然后在945上激活也找不到OS,
--------------------------------------------------------------------------
无意试了下一键分四区,
然后再GHOST,再激活,居然OK,
----------------------------------------------------------------------------
什么原因,还请知道的兄弟指点下。。。

网友:
不知道你更新MBR没有,如果没做MBR的话,也会出现这个问题!MBR就是硬盘的主引导记录。

网友:
可能是没有写入引导,ghost要用引导的 安装版不需要

网友:
用户没有分好区呗!或着MBR出错了。

网友:
没健引导记录

网友:
用PM分区后容易出现楼主说的这个情况,其他分区工具一般不会。

网友:
个人觉得是系统盘符不是活动的原因
下次遇到ghost恢复没问题的,重启后左上角光标一直闪的,先找个工具进去看看系统盘是不是活动的
如果不是的话,没办法找到系统的,一键格式化四个盘会默认改成活动
所以可以做的,但是如果别的盘符有数据你就不能这样做了
呵呵,其实一个小小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