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 无电源接口 现在提示外接电源。帮忙看看

楼主(2011-10-16):
七彩虹 9600GT 256M DDR3 M11
卖给客人,几天腿回说跑码就是不显。
测量各方面正常,就以为路途颠簸GPU虚焊或者坏了了。
就给换了个好的GPU上去,还是原来情况。网上找了个96GT 256M的BIOS刷上去竟然点亮。很郁闷,买家是刷黑了BIOS,来腿货。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本来这显卡没有外接电源的,现在提示了,性能也降低了。
不知道师傅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和处理办法。

同时求个正宗的七彩虹 9600GT 256M DDR3 M11 显卡BIOS

网友:
上个月,一块8600GT256M的也出现相同的情况,重新装了个显卡驱动就不提示了

网友:
换主板试试看
有可能PCI-E来的供电偏低了

网友:
bios刷错了,找bios刷把
七彩虹的显卡bios很难找,我这好几块都缺bios,

网友:
一般都是BIOS 和驱动问题吧

网友:
我有几张,不过都是要外接电源的,而且还是512MB,看来不合适楼主呀!!

网友:
BIOS 和驱动都弄弄试试

网友:
先换个驱动试试吧,不行的话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这顾客真是鸟人

网友:
昨天我的V星8500GT也是这样提示,后来换到别的板上一切OK,估计就是驱动的问题而已。

网友:
应该是BIOS刷的不太适合。你跑一下3D,如果分数不是太低的话,就这样用吧,也不影响啊

网友:
GPU-Z看频率正常 跑测试 低了。

网友:
是不是BIOS刷错了,你重新刷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