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1-10-16):
    版号是LA-3571P,之前是开机档LOGO,换南桥好了。。但是现在触摸板不能用了,触摸板快键键FN+F8,触摸板中间有个指示灯,开启关闭都很正常。。触摸板接口JP70的1.2脚,3。4脚开机后都有5V的电压,应该说是认到了,不知道怎么不能用?

网友:
触摸板和自带键盘是归EC管的,F41的触摸板处容易进水,本身这个机器的触摸板不容易坏的,就两个信号线,正常的话 触摸板本身问题大点,

网友:
那四个脚都有5V的电压是不是代表EC到触摸板接口的电路都是好的,排线我也测了都是通的。。是不是可以说是触摸板坏了啊

网友:
对地打下触摸板上的时钟数据对地阻地,正常的话用示波器测数据线TP DATA。用手触摸触摸板时。数据线上能测到变化的波形,如没有则触摸板坏。如有可能是到EC的线路或EC本身或南桥局部坏

网友:
没换南桥之前能用吗?不行就只能再换南桥了。如果你之前能用的,而换了之后不能用,那再换了。不过先查下EC也是有必要的。触摸板有没坏?

网友:
肯定是的啦。供电,信号都正常,那就是本般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