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比郁闷··

楼主(2011-10-16):
今天,有人拿来一个鼠标,不能上下左右移动,只有左右键能用。拆了。。。里面的那个芯片坏了。。。线取了,线焊另一个鼠标上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焊好了。结果这个鼠标也是坏的········     无语··       因为今天第一次拿电烙铁,激动。。。好不容易焊好了    结果是坏的···

网友(点评):
找块老的主板,拆焊插件和IC练练手吧。磨刀不误砍柴功的。

网友:
无线鼠标没电了就会如此吧

网友:
是有线的   里面的那个芯片坏了   一会就很烫了。。。       师傅让我把他拆了   就当练技术  我好不容易给拆下来  又焊另以块板上面了   结果那块板也是坏····

网友:
呵呵 就当练技术了

网友:
学习,是要慢慢来的,加油

网友:
练练手也好啊

网友A:
焊板前就不会先测量一下吗,也难为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板前就不会先测量一下吗,也难为你啦。

   其实我师傅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由于鼠标多  就随便拿出来一个   谁知道是坏的呢······

网友B:
鼠标也修呀?这东西才值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也修呀?这东西才值多少钱?

我师傅拿给我  让我修  也相当于让我练练手···             结果让人大失所望啊···

网友:
哈哈,我也在练手,是拿台式机练手

网友C:
呵呵  别灰心啊  继续换个修啊  我也是新手  不过比你摸电烙铁摸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别灰心啊  继续换个修啊  我也是新手  不过比你摸电烙铁摸的多

其实吧···  我拿电烙铁的时间不超过3小时··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就当练手了。

网友D:
不会是你在焊接过程中那 后来那个芯片焊坏了吧 ,  (*^__^*) 嘻嘻……

网友:
练练手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你在焊接过程中那 后来那个芯片焊坏了吧 ,  (*^__^*) 嘻嘻……

才没有呢···   我可是很小心的哦···

网友:
那就再换个好的上去呗,你师父都说了当你练手了,你还怕啥,要胆大心细,慢慢来吧

网友:
修之前应该先测量一下,确定有没有问题。

网友:
呵呵。算你倒霉呀(*^__^*) 嘻嘻……

网友:
其实吧   现在在练习装机装系统··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