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CS01 开机三灯常亮

楼主(2011-10-16):
三星X11CS01 开机三灯常亮..
上假负载 总线时钟  1.52              总线时钟1.52
                CPU时钟   152            CPU时钟  0
            初始化输入  1.04              休眠控制    0
              停止时钟      0       忽略数值错误     0
                     复位      0       AGTL总线电压      0
            电源好信号     1.04                PLL电压     1.04
         CPU内核电压    1.52               基准电压     0.69

上图是SC452...1脚时钟PG没3.3v电压,时钟14.318晶振有电压。1.37和1.49。。。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新手看不懂!飘过~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是什么呀?不亮吗?还是怎么的?你都没有说明白啊!你只是上了假负载,电流多大?跑代码了吗?各项电压正常不?这些你做测量了吗?

网友:
不跑码、。。CPU电压正常。。南桥1.03v ..1.5v.3.3v.5V北桥 1.03V.2.5V 1.8V.3.3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A:
一看你这个肯定是不跑码。开启时钟的信号都没发出,就是说机器全板无时钟,说明也没复位,当然是不跑码了,你现在就把这个时钟打开信号修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你这个肯定是不跑码。开启时钟的信号都没发出,就是说机器全板无时钟,说明也没复位,当然是不跑码了, ...

开启时钟的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你这个肯定是不跑码。开启时钟的信号都没发出,就是说机器全板无时钟,说明也没复位,当然是不跑码了, ...

呃,哎呀,好像是的,之前没注意看呢,谢谢无边老师呀

网友:
哦。既然是低电平是开启信号。那在待机的时候SC452的1脚也没输出电压啊。还是0.02V。去掉进时钟芯片PG的电阻R182时钟PG脚倒是有1.25V电压。。那现在重点还是查时钟芯片有没有正常工作咯...那14.318晶振一边13.9 一边14.7.应该基准时钟应该是正常了。。时钟芯片主供电 VDDA  VDD48  VDDREF都正常。XOUT  XIN正常。。VTT_PWRGD(低电平是正常)。。那如图主供电。。基准时钟。。开启信号都有了。还要有什么信号才会正常工作啊。。时钟芯片已经加焊。故障依旧

网友:
加焊时钟芯片就的拖焊四周引脚吧。。中间没BGA了吧。。中间应该是直接接地吧。

网友:
先查一下vcore有没有输出,有输出再查时钟的工作条件

网友:
VCC_VCOER  输出0.95v正常吗??这个电压经过MOS管。电容。电阻。连接SC452的43脚VPN1另一路连接32脚CS1-

网友:
待机电流0.013A 开机电流 0.032A  停机电流0.25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