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CMOS电池 才能开机 求救

楼主(2011-10-16):
接到两片主板
一片V星478针的CMOS电池放电可以开机显示器 进BIOS设置就退不出来  强制关机后 又跑乱码。得放CMOS电池

一片华硕AM2的 也是CMOS放电后才能开机显示 开机一两回后 又不跑码还需放电
哪位 哥们遇到过啊?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刷BIOS,不过你这种可能不能用EXE文件刷,有点麻烦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过类似的现象,不是你那种板子 现象一样,也是进BIOS后,退不出来,一退就死机了,强行关机了就开步开机了,放电后就能开机,再进还是那样,我是换个电源就好了,开始还怀疑是南桥呢;建议换个电源试试,是不是负载能力差了引起的;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大些,重新刷一遍。

网友:
可能就是 BIOS 文件不正常了!     可以参考上上楼的  先换个电源试试!   不行刷

网友:
CMOS故障,多为南桥引起。加焊,重植,更换。

网友:
同意加焊桥.因为我碰到过的!

网友:
电源换过   BIOS 刷过   南桥加焊没换过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网友:
晕  这么难解决啊·1······我手上也有这个问题的机器············求解

网友:
看到过类似帖子,是拆了声卡好的

网友:
好像看了论坛里面的帖子,中断信号也会这样把。

网友:
一般是南桥,32.768晶振

网友:
建议换个IO试试。感觉是IO的问题,你说呢?

网友:
第一次听过这样的情况,楼主将解决后给个结果

网友:
楼主,如果解决了,请更新一下!

网友:
可以把BISO芯片拆装一次,试试,我以就这样搞

网友:
没遇到期待楼主的还消息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不好解决,关键是看不亮的时候检测卡代码是什么,

网友:
感觉上是南桥加焊一下

网友:
AM2的换了桥就OK了  478的 直接 换板

网友:
BIOS都说了,SB晶振也是比较易坏的

网友:
加焊 南桥, 或者 刷BIOS

网友:
没遇到这种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