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经点故障汇总

楼主(2011-10-16):
1、故障:SONY笔记本,开机后进系统(2000系统)后掉电(是进到Win2000的Logo画面,移动的条幅)后

换硬盘,重装系统后(xp)进xp刚显示光标时即断电,怀疑是北桥坏。
※维修方法:此种情况属于是以前的所有硬件基本检测可以,但进系统时,调用显示方面和内存方面的程

序较多占用系统较严重时,可能北桥不良导致跟不上,所以首先怀疑是北桥,但也不排除南桥和其它有关

设备,只能慢慢排除。换北桥后OK
2、SONY PCG-F360开机显示Windows画面后掉电
※维修方法:估计北桥坏,重作北桥后OK。
3、SONY PCG-661N本本,开机后不能进CMOS设置并不能进系统。
※维修方法:后清COMS电池后开机OK
4、SONY PCG-661N本本开机后出现PCI中断报错?
※维修方法:清空ST2402W芯片里的资料后,开机OK。
5、SNOY GRX700按下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
※维修方法:插入适配器,电池充电指示灯也无反应,拆机测是DC-DC分配器电压正常,检查3V电压,对

地电压为0V,可以判断为Bios保护故障,需把Bios电池拨下,短路两个引脚1-3秒,然后装好电池,开机

检测,故障排除。此种故障在SONY机上常见,尤其是受到外来强脉电压的时候,比如说:电池和电源适配

器突然热插拨,外部造成内部短路等。
6、SONY GR100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屏幕背光出现闪动。
※维修方法:怀疑是高压板性能不稳定,互换一块高压板故障排除。
7、SONY 505LS开机后,只显示一半在屏上,下半是黑屏,液晶屏坏,换屏。
SONY 迅驰的本,不加电先看开关线!开关线正常一般都是南桥烧掉了,如果加电不亮,肯定是显卡虚了

SONY R505 不开机,不加电的换3V 5V1.25V检测芯片
8.SONY笔记本通病;
解决SONY问题的第一招就是给COMS电路放电,清楚错误记忆.主要是由于SONY主板的保护电路设计太强SONY

密码忘了怎么办?
专业解SONY笔记本BIOS密码.不用拆机即可解密,其算号只需1秒. SONY笔记本通用算号程序
    SONY笔记本上,都有自己唯一的序列号。其实我们通过此序列号,即可方便的计算出适用于自己机器

的通用密码。如果开机提示密码,使用此算号器,输入序列号的最后7位序列号。即可方便解出通用密码
程序及解密过程如下:首先运行解密程序。
然后输入笔记本上的序列号最后7位。
此机器的通用密码即为:3670754
9.sony 505系列机器不加电不开机故障通病
一般情况下!SONY机器都有这个通病!就是机器前天用的还挺好的,第二天就不能开机了!也不能充

电!这种情况我修了有十几台!都是前一天关机前没有拨电源!一般情况下都是南桥坏!82801CA

M及82801DBM的南桥!只要换了就好
10.SONY PCG-V505笔记本不加电(sonyV505 Z505 R505通病)
SONYV505 不加电,通病。这种问题:不要做什么南桥和北桥。主要是:H8受保护了:故障:为不加电:

主要是主电压过不了隔离电路等:有时给COMS电池拿掉就会好但用两次又不行了:解决问题有三种:一是

给保护隔离电路的控制极电路给改了:控制极是19V,当5V电压过来拉低时就行,所以你给改成低电平也

行:2是给19V割断控制线也行:不过这样每级都要割断:三是:给H8芯片右下脚两个检测的二极管拿掉:

这样是最好的。这是:SONY Z505 R505这两款机的通病。
11,一台SONY S56C笔记本      芯片组:北桥82915GM     南桥82801FBM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此机器不上电,客户说就是进系统的时候不小心掉电了,就造成不触发了,什么也没有弄,怀疑是非法

掉了,引起BIOS保护了,拆机把COMS电池放下电,触发,可以正常触发显示.故障清松排除
12,一台SONY MBX-109整机    芯片组:北桥82855PM   南桥82801DBM   显卡:ATI9000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此机器是一手机器,量主板各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后来量USB口发现数据线都短路了,不用想

,南桥肯定是坏掉了,换一个全新的南桥之后,上电可正常触发显示.
13,一台SONY MBX-120整机 芯片组:北桥82855GME 南桥82801DBM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拆机量电感,没有发现短路情况,按触发开关没有反应,用示波器打波形,IO正常起振,打南桥波形,晶

振不起振,用万用表量晶振阻值,发现晶振有一个脚完全对地,这说明南桥已经坏掉了,换一个新的南桥上去

之后,正常显示.
14,一台SONY MBX-130整机  芯片组:北桥82915PM    南桥82801FBM   显卡:NVIDIAGO62003
故障现象:有时候开机会显示白屏
维修:怀疑是显卡虚焊引起的故障,因为外显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把显卡取下重新做一遍之后,装机显

示,没有出现此故障
15.机型:SONY GRX 570   故障现象:开机后不定时掉电
检测结果:主板漏电,滤波电容老化 。处理方法:更换所有的滤波老化电容,测机OK!
16.sony有几款机器死机 加电掉电 装不进系统现象,可以把光驱取下,问题就可以解决。应为南桥故障

17.SONY GR100开机正常,进入SONY画面后自动断电不重起。多次开机后,开机时间会越来越短。拆机检

查DC-DC的5V和3.3V输出不大正常,而且DC-DC有一定的温度。更换DC-DC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DC-DC

的热稳定性不好所造成的

网友:
难道楼主专修索尼啊

网友:
狠,修了多少啊

网友:
好多机型的故障,收藏了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这是楼主转来的老机器的

网友:
好多经验啊~吸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