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DELL 1420 短路掉电保护一例。

楼主(2011-10-16):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电脑,说是按一下开关灯亮一下就灭,到客服说换板650,于是拿到我们这里来修。机子接到手,插上电源测试,有时候到0.78掉电,有时候1.25掉电。于是把主板拆开,还好,没有被修过。裸板点还是那样。一样的掉。心想通常来说掉电的机器都比较难修的。这下可麻烦了。。修吧,量各大电感,发现就3V5V正常,其他都没有,有时候按开关出发的时候,CPU供电芯片还能产生PWRGOOD。时有时没的,真让人头疼。加焊了下CPU供电芯片,还是没好。哎,按时序来吧。 这个是时序图,它是由1.25V电压产生后,才会开启后及电压。如果这个电压没有,后面都不会有。 量各个引脚都有电压都正常就是不缠上PGOOD,PL9有时候按开关能有0.23的电压。阻值60多也正常。EC产生的1.25V_RUN_ON也有了,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这可怎么办呢?休息了一会,回来继续查。按了几下开关键还是上到1.2 1.1几就掉。当按到第5次的发现电流突然上到了2.25V,这时有点诧异。也没按电池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大的电压,就这么一次,让我有所感悟。应该是1.25V这里有短路吧。试着接了一个3V开始烧。过了几十秒周围都摸遍了,没感觉热,突然摸到了显卡,发现显卡很烫。把显卡摘了,这时候在量PL1.25产生了,量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了。也不掉电了。当时很高兴,以为可以修好了。换上了新的显卡,可是这时电流可以上到0.75而且还不断的反复重启,新的问题由来了。
CPU也换过了,内存也也排除了都不行。上了一下假负载。量了一下复位一看没有,这复位是北桥发给CPU的,明显北桥虚焊了,加焊北桥问题解决。LOGO终于出现了。此机修复。

网友:
恭喜楼主了耐心果然了得佩服

网友A:
修复成功是很开心的事情··我也在修一台戴尔1425。。很奇怪·开机几秒钟后掉电的故障··检查供电正常·修复后隔一天又出现··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却换南桥晶振就好了··就是怕不稳定·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底子算厚啊,那快就摆出来了

网友:
楼主不但功度厚,也挺有耐心的,值得学习!~~

网友:
北桥估计是焊显卡的时候  给虚焊掉了

网友:
楼主以后要多发这样的贴啊,DELL   1420的显卡虚焊的多啊,北桥虚焊的还没有碰到哦!

网友:
功力深厚,挺

网友:
不错,有理论,多学习

网友:
看得我头都大了,佩服楼主

网友:
掉电一般就是供电和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多 估计是你焊接显卡时把北桥弄虚了

网友B:
1.25V用3V的电压去烧? 没烧坏东西?  LZ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5V用3V的电压去烧? 没烧坏东西?  LZ解释

显卡短路已经坏掉了。显卡当然可以承受住3V以上的电压。当你烧的时候3V会变成1.5V,说明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复成功是很开心的事情··我也在修一台戴尔1425。。很奇怪·开机几秒钟后掉电的故障··检查供电正常·修 ...

查查转换电路那一块。供电出来了,电压转换或许会出问题。

网友D:
楼主 为什么不先上假负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为什么不先上假负载测?

电压都没出来,电压正常了,才能上假负载。。。

网友E:
一开始测量各大电感的时候为什么发现不了显卡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测量各大电感的时候为什么发现不了显卡短呢?

因为短的不明显呗!不是每个短路都能量出来的

网友:
问一下,电流到2.25怎么知道是1.25V(阻值正常)短路的呢?

网友F:
LZ  你说1.25V 接了个3v烧机,    这样好像会烧吧电压高那么多 ???    还是我懂的太少了 请LZ给个答案

网友:
这里解释一下,开始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大家可以用1V左右的电压烧,如果烧不出来可以一点点的加大少,像显卡没有3V以上的电压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  你说1.25V 接了个3v烧机,    这样好像会烧吧电压高那么多 ???    还是我懂的太少了 请LZ给个答案

这里解释一下,开始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大家可以用1V左右的电压烧,如果烧不出来可以一点点的加大烧,像显卡没有3V以上的电压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这机我只修过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恐怕不合适 在没烧之前不可能知道就显卡坏了,万一把别的原件烧坏了,后悔莫及

我也觉得3V过高。可以不用调那么高烧吧。。。

网友:
本人菜鸟,不知道时序怎么看,怎么用,期盼各位大师能指点指点

网友:
其实有好多的问题,只要你细心的去查肯定就会能查出问题的所在。然后票票就到手了。

网友:
刚修好一个,开机电流0.8左右就一直反复重启.查了所有电压都正常.后来刷了BIOS就好了,附上BIOS.我的是独显的.据说这机器的BIOS不分独显和集显,不知真假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高手些  每个笔记本的上电时序都不一样啊 我是新手 还有笔记本的上电时序是个怎么回事啊  可以讲解一下不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短路已经坏掉了。显卡当然可以承受住3V以上的电压。当你烧的时候3V会变成1.5V,说明短路了。

1.25v用3V烧,其他芯片不会挂吗?还是楼主意思说,1.25V的电压烧显卡不发烫。要让显卡发烫就得提高电压到3V?那楼主既然知道显卡坏了,还烧他干嘛?直接拆了呗

网友:
楼主不但功度厚,也挺有耐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