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90运行任何程序白屏求助

楼主(2011-10-16):
宏基290 老本子 客户说中午用的好好的 下午就白屏 ,开机过完XP滚动条就会白屏,安全模式也白屏,重做系统一开始gho也白屏,用dos的任何命令也白屏,内存换过,硬盘换过,CPU供电管理芯片加焊过,北桥焊过,还是那问题,求助啊。。。。。。。。。

网友:
在CMOS下长时间白屏吗?观察一下是不是开机几分钟后白屏,不管什么模式。还是只有在进系统时白屏?

网友:
液晶屏供电有问题,看图纸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