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张最惨的8600讯景显卡修理过程

楼主(2011-10-16):
网友送给我5张讯景显卡,4张8600GT,1张7600GT,到手打开一看,电解拆的差不多了,还缺了其他不少小器件,焊接过得地方很多,先上5张卡图片

补充内容 (2011-10-29 23:34):
X58 这家伙没吃过猪肉,也没加过猪跑,可悲之极。

网友A:
那个通道是根据显卡的显存位置来说的,不同的显卡通道位置也有区别,一般正面左下为a,背面对a的为b,正上为c,c背面为d。显存都是两颗一块的,因为目前的显卡显存位宽最低都是64bit,而且显存还没有单颗这么高的吧,。

学习了,还是版主手高啊,我是来学习的,嘿嘿,以后有问题了问你啊,价格好友先

你按bit位只说对了一种现象,显存分布按 0 bank . 1 bank,一个bank的2颗显存,2个bank分布的一个通道有4颗。

网友(2012-05-24):
这款显卡爱花,

网友:
X58
这个家伙亡命很。。。。。。。土炮搞BGA。。。。。。。。。。。。。。
哥是个人才,可考虑出本书了。教教我们,拯救千万个躺下的好显卡呀

网友B(2011-10-16):
为了写点帖子,显卡编上了号,先检查1#卡。电源部分的电解几乎拆完了,很多IC拆换过,MOS管少几只,用表测量GPU和显存对地电阻,基本正常,12V对地电阻明显偏小,仔细检查MOS管击穿,换掉坏件;为了方便拆卸电容,在PCB背面进行“蝉”式挂接电容,以便显卡修不好时很容易拆下电容,安装完毕上机,主板能跑马不亮机,用PCI卡进入DOS键入NVFLASH -C,检测到核心,但是核心显示9500,看来BIOS芯片被换其他卡了,刷入8600GT的BIOS,再开机顺利点亮无花屏,用手摸MOS管,发现很烫,换掉管理芯片上机,温度正常,进系统跑3D顺利通过,此卡修复。

网友(2012-02-16):
理论与实践到家了,整啥啥都会
老大,请问用表测量GPU和显存对地电阻,基本正常,应该是多少就算正常.我是刚学维修的~
呵呵,强人啊。
我手上有30张以上点不亮或花屏的PCI-E的显卡。楼主要是在我们这边就好了。

网友(2011-10-16):
轮到修2#了,部分电解被拆了,测GPU和显存对地电阻正常,晶振和1117等部分贴片拆掉了,先补上这些元件和电解,完成后上机,GPU和显存及其他测试点电压基本正常,不跑马,用PCI卡无法亮机,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全板元件,当扫描到晶振的2个小电容时,发现电容两端被焊锡连接,晕,还有这种事,挑开焊锡重新上机,顺利跑马,可惜大花,而且是横条拉丝状,有点预感,通道坏了,用MATS8测试

C通道全报错,通道坏八九不离十,A通道一位报错,为了验证,先加焊显存,无果,在加焊GPU,故障依旧,把A通道的上面那颗换掉后A通道正常了,剩下C通道无法修复,只能阉割掉才行,刷入屏蔽C通道的BIOS开机正常进入系统,跑3D通过。

网友(2012-03-31):
楼主是怎么做到的,用什么软件刷的BIOS??

网友:
从网上下的BIOS还是用工厂软件自己改的

网友(2011-10-16):
到3#了,按常规测量后上机,跑马亮机大花屏,现象和2#有类似,看来有雷同,用MATS8测试

又是C通道坏了,还好A通道完好,不用多考虑,刷入屏蔽C通道的BIOS,上机顺利进系统跑3D通过,熟门熟路了。

网友(2014-07-24):
MATS8这是个什么软件,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谢谢
64位的太监卡,悲剧。。。

网友(2011-10-16):
4#是7600GT,测GPU对地电阻,阻值很小,测金手指对地也很小,应该挂了,没戏,直接上尸体。

网友:
看图应该是那些电容爆掉了,讯景的散热一般,很容易爆电容的,楼主准备修好他们?看好1,2,5,修好了说声

网友:
6楼下手真快,还没完呢。现在该对5#检查身体了,常规测量没发现问题,上机测供电正常不跑马,无法用PCI卡进入DOS
,乖乖隆嘀咚。。。,测金手指,有一条不通,只有加焊GPU,呵呵,上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冷却后测量那根不同的金手指接通了,这老君炉真管用,打通了“任督二脉”上机,顺利跑码进系统,跑3D也顺利通过,擦擦手,修理告一段落,只要更换适合显卡用的电容整理焊点,就可以完工了。

这些8600GT是讯景的黑金版,GPU和显存(BC12的显存)、流处理器都处于超频状态,对供电也是一种考验,部分使用的电容也不好,假固态基本肥胖而脑袋开花;需更换真固态电容才好,这次修理难度不高,给其他人一些参考而写了这帖子。

网友(2012-03-31):
10

网友:
实在是酷
请教版主: 什么是太上老君的练丹炉啊
这就是速度啊
厉害啊 高

网友(2011-10-16):
带了个小板凳,占个位置看楼主修显卡

X58
哈哈。灰机,ME TO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了写点帖子,显卡编上了号,先检查1#卡。电源部分的电解几乎拆完了,很多IC拆换过,MOS管少几只,用表测量 ...

主板能跑马不亮机,用PCI卡进入DOS键入NVFLASH -C,检测到核心,但是核心显示9500
  点不亮是怎么能输入NVFLASH的 望楼 主为小弟指点一 二

网友(点评):
多查查资料.

网友D:
楼主说的A通道和C通道是否就是两个显存靠一起的就是一个通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能跑马不亮机,用PCI卡进入DOS键入NVFLASH -C,检测到核心,但是核心显示9500
  点不亮是怎么能输入 ...

不亮的卡耶插在主板上,再插PCI卡进系统,至于详细的操作请在论坛里找,很多人都知道。

网友:
这个卡修到的都是加焊核心

网友:
这卡虽然老点,但是好东西啊,玩游戏不错。

想要你屏蔽C通道的BIOS备用。不知能否上传?

网友(点评):
这些BIOS基地有,我都是基地下得,不再重复上传,浪费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A通道和C通道是否就是两个显存靠一起的就是一个通道啊

老兄是“芯片级维修”,这也不知道啊,通道不是按显存数的,排列有一定规律,论坛里有,搜索一下。

网友:
失误一块显卡啊,3竟然修好了 ,嘿嘿

网友(点评):
老弟判断能力不错,看来你有两下子,要是把家里的那一下子拿来那还了得。

网友:
手上有一张7600GS也是C通道坏.LZ的BIOS是自己可改的吗?

网友(点评):
基地有的,找找备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能跑马不亮机,用PCI卡进入DOS键入NVFLASH -C,检测到核心,但是核心显示9500
  点不亮是怎么能输入 ...

用pci卡的意思就是用pci显卡接显示器,pci的显卡具有最优先权的,所以不良的卡要门高高手盲操作,要么用pci卡亮屏幕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通道是根据显卡的显存位置来说的,不同的显卡通道位置也有区别,一般正面左下为a,背面对a的为b,正 ...

还是版主高手,我来学习,加个好友 啊

网友:
个人感觉讯景显卡是比较难维修的,都是坏显存的居多。显存坏在我这就不修了。

网友:
前辈 师傅啊

网友:
这板型,散热器好看,不过太小。电风扇又很不给力,核心虚焊的很多。

网友:
我没那好了,我的8600GT是GPU坏,阻值不算太小(点不亮),但换了GPU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没那么好了,是GPU坏。点不亮,阻值也不算太小。

网友(点评):
等着处理扣分吧------重复发帖。

网友:
这个我也知道 主楼用了块PCI的老显卡

网友:
望尘莫及呀,高手无处不在

网友E:
如果是128M 128位的,通道屏蔽一个要刷成64M 64位还是64M 128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128M 128位的,通道屏蔽一个要刷成64M 64位还是64M 128位

变成64M64位了,都减一半。

网友:
LZ修这几个卡子费了不少力气啊

网友:
精品,屏蔽通道的BIOS自己改的吗?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两张这个显卡呢,有时间修修,学习了,都坏成这样了还修

网友F:
来这里学习到一点了,原来PCI显卡和PCI-E显卡同上插着,会优先显卡PCI的卡的!

网友:
华山论剑啊~!

网友:
n卡我会维修  但是a卡我就不怎么会维修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像楼主一样的高手啊

网友(点评):
我也是新手,看了这贴感觉很振奋。

网友:
顶一下,这些卡又复活了;高兴

网友:
斑竹技术好,运气也不错,都没怎么掉元件的PCB,

网友:
这就是我心中的神啊,楼主膜拜了

网友:
屏蔽通道     看了才恍然大悟

网友G:
刚在看楼主修的显卡 比如说 A区坏了 那如何只用C区 还有只用C区那A区坏的颗粒还用拆不用了   这个有点搞不明白 希望版主指点一二

网友:
东西真的不错,做料板很好!

网友H:
还是对屏敞通道感兴趣,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才可以改啊。。。

网友:
请问楼主 测GPU对地电阻阻值和测金手指对地阻值该怎么测啊 引脚是那些的

网友:
GPU对地测量看我对4#卡的测量图片,大电感的一端和显卡的地;金手指测量就是直接通往GPU的连线对地测量,你不会再问哪些是金手指吧?金色的一排排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对屏敞通道感兴趣,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才可以改啊。。。

不会改,平时保存一些特殊的BIOS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在看楼主修的显卡 比如说 A区坏了 那如何只用C区 还有只用C区那A区坏的颗粒还用拆不用了   这个有点搞不明 ...

只用A通道并刷好BIOS了,C通道的显存可以拆,因为用不到了。目前没有这种只用C通道,而屏蔽A通道的BIOS。

网友:
这就是我心中的神啊,楼主膜拜

网友:
淘宝上很多假显卡冒充的。核心可能本来就是9500

网友:
这个论坛就是高手多!!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啊 你要是在这边就好了 40多块显卡 都是修不好的

网友:
后面两个没图啊

网友:
强悍 头都大了

网友:
楼主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修好了 一块可以买多少钱啊?

网友:
能麻烦楼主把屏蔽过的BIOS 能发一份给我么 手上刚好有好几片需要刷下  88048908@qq.com      谢谢

网友:
这个显卡主芯片虚焊的很多.我修过很多了.

网友I:
楼主。看见你的帖子不由吃惊一大把。实在是厉害。
小弟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子。望楼主指点迷津。
GPU芯片在加焊的时候一般控制在多少度。我们这边一般都是用无铅加焊。上部温度255度
有的情况下GPU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对地阻止特别低。造成机器不加电。
还有在从新给显存植株。在往卡上镶嵌。是用风枪还是BGA啊。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还有个问题。
你刷显卡的BIOS是在电脑上刷

还是拿下芯片。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看见你的帖子不由吃惊一大把。实在是厉害。
小弟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子。望楼主指点迷津。
GPU芯片在 ...

不同的机器温度有不同偏差,要自己多试验才行,我下温度250度,上温度230度。温度高造成GPU起泡或热击穿而损坏。重新植株的显存焊接到卡上时,都用风枪的多吧,我一直用风枪上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电脑上刷,如何刷请在论坛里搜帖子,多了去了。

感谢。师傅

网友:
楼主把刷写bios的教程 屏蔽c通道的过程传上一份 就完美了

网友:
讯景的现在都做的不行,像以前XM440的那个时候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昨天修了十几块索泰GT8500的显卡大多都是掉件引起不显的
但是还是有几块不亮机的供电等都正常,GPU加焊过实在没着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长知识

网友:
用了多年的临时换件试机法原来叫“蝉”式挂接,今天才知道有个文雅的名字,嘿嘿

网友:
  如果有修供电的例子就好了!!我有好多这种显卡。没供电;都修不出来啊。。。

网友:
加个显卡都能搞出这么多的花样,楼主不是一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来这里学习到一点了,原来PCI显卡和PCI-E显卡同上插着,会优先显卡PCI的卡的!

是要在bios里设置PCI优先的。。。。。

网友:
传说中这么烂的显卡基本我们都不搭理,直接当样板使用,楼主真是耐心好,后面还有一大堆显卡看样子 我也去找找有没有修的价值的。

网友:
看来我得好好学习一下,不过我想请教一个你所说对地电阻应该是多少为正常

网友:
楼主啊 我们家有一箱子的烂显卡了,其中也不以乏好东东哦
就是不会修,一般修给GPU加个焊不行算了,真是肉痛啊

网友:
佩服啊, 修这些显卡 都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啊

网友:
讯景的卡用的假固态很容易爆头

网友:
说的都不懂啊 !

网友:
占个位置看楼主修显卡

网友:
这个论坛就是高手多!!我这个小小白得好好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认真看看 请问在显卡点不亮的情况下 只有PCI卡 进入DOS 才能查看显卡核心吗 。。?

网友:
我点总是那么背,不是显存挂,就是主芯片挂,手里没有配件,都拆件了

网友:
LZ我想拜你为师。行不?

能透露下QQ号吗?

网友:
像料板一样的几张显卡就这样被楼主全搞好了,厉害。

网友:
看了这些收益匪浅啊,积累经验了。对了,请教一下楼主,怎么判断GPU芯片是否已经坏掉,什么情况判断GPU可以取下重植?谢谢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效率太快了

网友:
感觉很难的东西,在楼主手里这么简单,唉,得好好学学。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为了写点帖子,显卡编上了号,先检查1#卡。电源部分的电解几乎拆完了,很多IC拆换过,MOS管少几只,用表测量 ...

显存的对地阻值在哪测? GPU的我知道 不知道显存的怎么测 忘楼主指教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小白菜前来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存的对地阻值在哪测? GPU的我知道 不知道显存的怎么测 忘楼主指教

显存供电的也有一个大电感的,和测GPU一样测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我的讯景的73的全躺下了    86以上的还能救活。

网友:
讯景的显卡电解电容用料有点差,好多都爆了

网友:
好惨 啊 。。。

cydnwry -2 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牛!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显卡坏了,我们基本都是加焊,不行就换呗

网友:
高手啊 ,  看的热血沸腾 ,  学习学习, 好好学习,早日达到楼主那种高度,崇拜ING...

网友:
从楼主的案例中学得许多知识,我一般只修电容问题的,复杂点的就让换显卡,坏的慢慢修。今天修了一块老的X1550,横向拉丝条纹,明显滤波问题,换了8颗电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