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认不到。。。里面还有很多资料呢,怎么办

楼主(2011-10-16):
求各位高手帮忙!本人硬盘320G的用一个3.5英寸的移动硬盘盒包装,平时都是插着适配器不拔,一次拷了差不多30G的数据,之后就出问题了,先是检查有扇区错误,里面有数据所以没有格式化 ,现在 用DISK看不到分区了打开DISK一选中硬盘就自动退出DISK软件。也进不了PE用HDD硬盘修复检测到容量为0,我的数据都在里面呢,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很好处理,不过这种是见招拆招,一定要边分析边解决的,没有通用的解决方法

网友:
数据重要拿去找专业人士维修吧,不然数据很容易丢失的

网友:
去专业数据恢复公司做吧,搞不好数据都找不到。

网友:
拿来我帮你弄吧。我有专业的数据恢复软件。百分百解决!~~联系QQ:89487975

网友:
朋友 如果你想要数据 劝你先不要修复坏扇 因为 逻辑坏扇在重复读取加磁的时候  有的是可以修复的 但真正的坏扇无法修复 重复读取 会造成磁头的损坏  到时候就更麻烦了  我们用的是UDMA    可以直接将数据导出来 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
哎!一听到钱我就头大了,已经拿去保修了,可惜了我的资料

网友:
呵呵,数据不要了吗?

网友:
先用软件恢复数据,再低格硬盘

网友:
数据恢复一般左右1次机会,一定要小心

网友:
数据不重要自己还可以折腾一阵子才拿去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