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CPU温度高

楼主(2011-10-16):
求助各位高手及有经验者。
接到一太IBM T43说温度高,风扇声音大。于是就给客户换了一套全新的风扇。当时没有式温度,风扇的声音明显没了。客户式了下就拿走了,过了几天客户又拿过来,说用鲁大师测温度80对度 还会死机。我测了下就是温度高,风扇转速是每分钟4000多转,风扇的出风口出的也是热风。我于是又给你换了个全新的一套风扇,试试 还是温度高。播放个高清的视频就可以达到80多度。导热管风扇都没问题。就是温度好。。不知有什么好办法解决没??麻烦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可以换个U试试!

网友:
导管也换过吗?前段时间修过,也是换风扇,换导管,搞了好长时间也没有解决。由于该机还有个问题,开机一段时间USB就不能用,于是把南桥换了,谁知温度降了下来,待机桌面50度,放电影60度。

网友:
3楼正解可以参考

网友:
恩  导管也换了。我直接给客户换的是一整套导管和风扇,发的是全新的。看见是很新。我的进系统USB好用的了。就是放视频温度就80多了。客户不满意。

网友:
不死机就可以了

网友:
笔记本始终逃避不了温度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U试试!

恩 明天去了找个 CPU试试。。

网友B: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南桥 吗???有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急   换 了CPU还是一样。放个视频温度就上去了。CPU使用率也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