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5000的机子请教高手

楼主(2011-10-16):
dv5000的机子,静态0.06A自动触发到0.14A,刚开始看电流表还以为是EC烧坏了,换了EC还是一样的而且3V.5V供电芯片发烫,换了网卡也不行,量测了PCI芯片也没有发现有短路,到这就没有思路了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先测一下3V5v人输出短了没?再测3V5V的输入短了没,如果都没短的话,把待机芯片换了.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