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经常遇见加电无显示的主板。

楼主(2011-10-16):
搞维修的,经常遇见板子通电后什么都不显示的问题,台式机,笔记本都遇见过。只是简单的换上一样的板子解决问题,后续就不管了,现在发现这个论坛,问下高手一般主板加电无显示是那里的故障。一般怎么解决 怎么观察。带图说明更是谢谢了

网友:
兄弟你这问题到是描述得简单要人家给你阐述起码一天一夜也叙述不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从哪里入手啊。。说下大体先观察那里

台式机不是都用跑码卡跑呀,看代码就知道大概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查EC,供作条件,,CPU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满足,.............

网友:
你提的问题就好像一个人不会走路了,他有可能是腿坏了,有可能是屁股痛了,也有可能是心脏有问题了,更有可能他思想有问题了。
要答完这问题有难度。

不过一般都是供电问题多吧,场管的S极,或者线圈,都可以测电压

网友:
论坛上都有许多图文并茂的修复案例。一般都离不开供电、时钟、复位这思路。你好好参透下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