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F580T死活不认引导

楼主(2011-10-16):
今儿碰到台神州承运F580T的的笔记本,,拿过来说是不能安装系统,接过来插上恒流源。电流正常,LOGO出来亮机了,提示没有系统引导,请按CTRL+ALT+DEL重新开始,以为是没装硬盘,拆开后盖看看,有硬盘,于是插上U盘,本想让U盘引导,结果U盘不能引导,换了两三个U盘来引导,还是一样,换光驱,还是一个样,引导不了,拆下硬盘,拿到别的电脑上去GHOST完后拿回来,结果还是不能引导,那硬盘放回其它电脑,启动后开始安装,一切正常,拿别台电脑正常使用的硬盘来代换,故障依旧,下一步想刷个BIOS,在网上跑了大半天,没找到相应的BIOS资料。下一步打算干南桥了,在此就想问下各位大虾有没什么高见呢~~~~
备注;1,硬盘是好的
硬盘在别的机器上能正常安装系统,别台正在用的硬盘,拿过来它就是不认引导,但是在BIOS里面能识别硬盘,U盘
2,BIOS设置确认无问题

网友:
台式机我遇见过和你类似的故障,就是用户报修的故障是无法安装系统。测试硬盘坏道。换了个硬盘。但是安装操作系统时候 G的在window画面那边就黑屏无显示了。后来我就换了主板解决的。我不懂芯片级维修呢。

网友:
放心大胆的刷个BIOS吧,排除这点再对硬件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