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在系统下卡死,时开机时不开机 ?

楼主(2011-10-16):
一台联想Y450的机器,客户拿来时,反映机器有时很慢,在系统下会出现卡死的情况,主要表现为:键盘、触摸板失灵,外接USB鼠标无反应,关机后,机器有时开不起来,待机电压正常,检查开机信号,发现南桥没有发出SLP_S3信号,于是更换南桥,更换南桥后,可以正常开机,但装硬盘进系统烤机,过不了多久,又会出现机器卡死的情况,感觉纳闷,会是什么问题呢,难道是IO或BIOS?于时将BIOS重刷,更换IO,故障依旧,卡死后,发现IO到南桥的信号都发出了,但南桥没有回传SLP_S3信号,导致无法上电,但放个半小时以上,再开机,偶尔又可以开起来,再次更换南桥后,还是会出现同样的故障现象,机器正常点亮时,电压都正常,不解。。。大家帮忙分析看,估计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 哥哥也

网友:
南桥接到KBC发出的信号却发不出S3吗,?也可能是S3的后级的问题啊,所以换桥还不好,你查下后级到了哪几个地方。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有问题什么的?

网友:
检测下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