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716W屏幕发红是灯管老化吗?

楼主(2011-10-16):
屏幕在XP进桌面前,以前是黑色,现在变成猪肝色,进XP后图片有些地方发红,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一般是灯管老化,,

网友:
很明显是灯管的问题。三基色出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LZ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接屏,直接点亮灯管看屏幕是白屏还是依然泛红。你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对的灯管老化,或有头脱焊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试试换灯管看看!

网友:
我买了个测试仪直接接灯管其他不接是白屏,然后接屏起来看在dos下的黑底是暗红色,有点像猪肝色。在windows里面看相片时其他颜色正常,但在某些位置上红色比较突出,不是整幅发红哦,是某些位置,像橘红色。我从背板些漏光的地方看灯光也很刺眼,不像老化,再加上灯管不是那么好拆,我又是个刚接触维修的菜鸟,怕搞坏,各位老大再帮我分析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漏电  灯管坏了   你可以  用单灯高压条测下

网友:
再考虑下屏线接口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灯管问题额啊

网友:
就是灯管老化了啊

网友:
可以确定是灯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