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悲惨的结局,对不起自己的技术!

楼主(2011-10-16):
前天接两不亮机笔记本,ACER短路,华硕K40AB无显,都是修过的机(不一定就是二修机)。报了价开工!ACER烧机外接显示放一边去,华硕加焊显卡也亮机放一边!
第二天,真晕死,ACER装屏花屏!看北桥已经重做过,显卡也加焊过,不用说,还是显卡问题!上机拆显卡,显卡周边小元件都动了,显卡还不动,再加温,靠,显卡起泡了。。。拆开,NND,显卡上家应该是加焊没拆,显卡底下四角的透明胶还在,底盘还没了几个位。。。。。(中间重做显卡没什么好说)。。。。抱着一点点的希望,机子还是亮了。不过,华硕这台就没这么好运,进bios也死机!再多开两次,电流都上不去了,只有1.5,又不亮!
做显卡时看到北桥的四个角的红色胶都已经动过,而且,压着北桥的散热管设计有问题,根本没压到!加焊下北桥,又亮了两三次!这次重做!晕死,电流去到1.8不动了,还是不显!
其实这个时候很想刷个BIOS,不过,明明是做完北桥后才不行了,看样子,北桥应该挂 了!因为北桥最中间已经没了一个点,而盘底没问题!决心发货!小苏的速度就是快,呵呵,不过。。。顺丰升价的速度也快!早上发,下午到,换上,亮机了。哈哈哈,正高兴!马上装机,只要能正常进系统再慢慢装好它。。。。。触 发!一阵味道!可调电流在跳变,完了。。。就这样子,完了。
再拆机,看电流应该有短路了!下了图纸,怀着最后的希望,慢慢烧机。。。边烧边起烟!
实在没心机再搞下去了,接手搞 SONY,南桥坏,发不出SLP_3#......
最后,我说这台机是垃圾,客户说,华硕还垃圾。我只好说,这台的发热问题。。。。。。反正应该修的,没修好!对不住 自己的技术!

网友:
呵呵  顶一下  的确 很郁闷的 。

网友:
你那有短路了吗 烧鸡会烧坏其他东西的

网友:
你应该测对地阻值的把

网友:
呵呵,放下过两天再搞,心态不一样了,不能操之过急

网友:
哎,不想了那个!sony ms60,独立和集成的都修过,富士康代工的,PDF都有时序,好修,不过,配件也是个问题!特殊!

网友:
我昨天刚接了一台K40AB.电流上1.5不动不显.这种机101年的机,一般桥不会有事的,刷下BOIS后,上机测式,就亮机了.感觉楼主在这台机的问题上还是太过冲动!

网友:
这K4OAB我还收了一台从楼上掉下来,主板掉坏一小角的料机.哈哈,待机还正常呢.还没有试过能不能击发.楼主那样处理那K40AB是有点可惜,应该也是BOIS的问题,思路错了.

网友:
先刷BIOS,检测各路电压,不行再动桥。

网友:
有哪位大师急找K4OAB料板的,提着人民币找我就是

网友:
啊`~楼主碰到这样的清旷可真够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