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 CPU 供电问题

楼主(2011-10-17):
如题CPU无供电,IC为ISL6262A 供电20脚 VIN ,22 脚VCC,48脚 3V3,31脚PVCC 都是正常的,BOOT1 BOOT2电压位4V多 VR-ON3.3V正常,1脚PG无电压,2脚 PSI# 1.02V。45脚DPRSLPVR 为0,46脚DPRSTP# 1.02V,管子G极无电压,搞了半天死活不出VCC_CORE,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这IC,还有PSI# ,DPRSLPVR,DPRSTP#这些脚什么意思,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电路保护了,你好好检查电源负载电路有没有对地短路,在就是断开集成电路堡胡断指就该有驱动输出,你的擦集成电路解说框图才明白?

网友:
当你发现一切供电正常之后还是不正常就换芯片。

网友:
好好查下电路

网友:
PSI# ,DPRSLPVR,DPRSTP#这些脚什么意思,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我打MOS管阻值都正常,各电感阻值都正常,怎么办

网友:
在线等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换个PMW芯片  都正常还不换干嘛啊

网友:
输入都正常有几个可能,先换CPU测试,然后电路方面有CPU供电芯片本身,MOS管和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