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解答、E5400和E5700性能Pk

楼主(2011-10-17):
intel的cpu         E5400和E5700性能哪个更强一些、 价位怎么样?

网友:
处理器架构 Intel系列
CPU类型 台式机
CPU型号 奔腾双核 E5400
CPU主频 2.7GHz
针脚数(Pin) 775pin
CPU系列 Intel Pentium Dual Core
技术参数
CPU核心类型 Wolfdale
CPU核心数量 双核心
64位技术 支持
CPU制作工艺 45纳米
前端总线(MHz) 800
CPU倍频 13.5
核心电压 0.85-1.3625
工作功率(W) 65
功能参数
多媒体指令集 MMX,SSE,SSE2,SSE3,SSSE3,EM64T,SLGTK

网友:
处理器架构 Intel系列
CPU类型 台式机
CPU型号 奔腾双核
CPU主频 3.0GHz
技术参数
CPU核心类型 Wolfdale
CPU核心数量 双核心
CPU制作工艺 45纳米
一级缓存(KB) 128
二级缓存(MB) L1=2×64K
三级缓存(KB) L2=2M
CPU倍频 15X
CPU外频 200MHz

网友:
他给你发完了

网友:
哪个性能比较强、

网友:
当然5700强了

网友:
这两个都是Wolfdale工艺的, 体质不会差很多, 差别在于倍频, 不超对不起它.
333*11, 400*9, 450*8=3.6G, 一般默认电压应该OK, 无论哪个默认倍频都要调下来.

网友:
你的意思是把他超频?

网友:
按道理说是5700强、我以前用的5400、我玩炫舞、并且多开、通过观察任务管理器我发现54性能要强一些呢?  差不多五分之二、

网友:
希望你的板子是P45的, 不然如果廉价的G41想超可能供电相数也不够

网友:
联想品牌机g31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