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

楼主(2011-10-17):
电流开始上到0.5掉电,查1·05V没出来,把1·05V修出来后,现在电流上到1.1还是掉电,每个电感上都有电压!BIOS也换了,没思路了,求那位兄弟修过此机器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
你修完 全板的电压后还不行,那就修全板的时钟呀,时钟好的就再修全板复位呀,这三个修好没问题,就刷刷BIOS,再不成就焊桥,这样还没好的,就可以不修,换板了。。。

思路很好

网友A:
把板子再好好测下

网友:
看CPU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板子再好好测下

测 了  我看了它半天  头都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满足了 PGOOD  EN   都有了

CPU的工作条件是:供电,时钟,复位。你整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