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5维修失误一事

楼主(2011-10-17):
一台明基R45,显卡是8400,显卡门的机型,故障现象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于是拆开修理,发现用手压了一下显卡芯片,笔记本正常了,于是就用热风枪对显卡芯片加焊(由于本人没有BGA焊台),结果造成显卡芯片损坏而无法开机。

网友:
这是怎么坏的啊,温度太高吗

网友:
   我在培训的时候那个老师也是用风枪加焊的。      后来好了,  你的应该是温度不均匀吹挂了吧、

网友:
悲剧啊   哈哈哈

网友:
这得重新吹起植锡球了, 不然灌一些助焊剂到BGA芯片底下, 换一个跟芯片一样大的方形吹嘴温度均匀的条件下350度reflow试试看, 一冒烟3-5秒后就朝100度逐步降温, 不过还是建议你拿到有预热台的环境下重工比较保险.

网友:
用风枪成功率不高     建议还是用BGA

网友(2012-03-02):
温度不均匀锡球短路了吧,之能重植了

网友:
牛人,风枪是可以吹,不过温度要均匀,一直盯着一点吹不挂才怪呀

网友(2012-09-09):
用大哄抢头 可以的 如果说说100片里面良率是90% 那你那片 就中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