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V掉电,PS51020巨烫

楼主(2011-10-17):
    前几天接了一台华硕F8V的机,故障为开机十多分钟就自动断电,上可调电源试机,第一次正常开机,能用约十多分钟,就自动掉电,第二次开机,能触发,电流到1.2几就掉电,第三次,第四次都如此,到按开关七八次时,待机电流突然达到0.10A,3V、5V供电全无,PS51020巨烫。PS51020马上发货,换了一个全新的,也是如此。以为哪里短路,量了各个电感阻值,3V、5V为130多,其它的也正常,正常时,各路电压也都正常。在网上搜贴,有人说是EC有问题,在郁闷中,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分析分析

网友:
换了51020后还是发烫吗?

网友A:
51020周边 个人认为只测电感不全面, 还要测量线性输出部分,bst供电部分

网友B:
我前几天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是3。3v电感后面接的跳线接的元件短路,网卡和南桥,楼主可以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一个全新的,也是发烫

看一下LDO3和LDO5是否短路。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高手们给上传一份吧……

网友:
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
找的了就回一下 谢谢

网友D:
?看 3V   5 V    正常不   如果正常   看一下51020    周围元件

网友:
电压现在正常  信号也要看哦  不对也会发烫

网友:
还有温度也要看看  温度过高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020周边 个人认为只测电感不全面, 还要测量线性输出部分,bst供电部分

我测了周边,正常时,各脚的阻值都正常,电压也正常。一开机还能进系统,什么都正常,断电后就不行了

网友E:
先换一个试试、如果还是一样的话。。。、那就是后级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换一个试试、如果还是一样的话。。。、那就是后级断路了。。

早就换了个全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 3V   5 V    正常不   如果正常   看一下51020    周围元件

我也严重怀疑周围元件不稳定,但我量了下,好像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是3。3v电感后面接的跳线接的元件短路,网卡和南桥,楼主可以查查

3.3V电感后面接跳线元件短路,应该打阻值能打到啊,再说弟一次开机还能进系统

网友:
学习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是个华硕G50V的机器。
上电TPS51020巨烫。 后来查到EC电源短路。把EC IT8512拆了51020就不烫了。51020在待机时
有一组电压时给EC供电的。

网友:
3.3V对地阻值貌似不正常,应该后级还有短路(因为你换的芯片还有发热)

网友:
换个EC我感觉是他有问题

网友:
看下线性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TPS51120如果不出3,5V一般都会发烫,查一下它的供电,9。10脚的ENBL控制信号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是EC那边有问题了。

网友:
查自举升压这一块电路看看

网友:
先确认是待机发热 还是开机发热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不

网友:
查下芯片VREG5这个电压看是否正常,可能被拉低了

网友:
简单的问题,搞的这么复杂,先待机看还烫不烫咯。搞清楚是待机引起的问题还是正常的时候,分清楚在修不就好修多了!、

网友:
就是待机不烫哦,开机掉电之后,在开几次就会电流达到0.1A,PS51020就会发烫

网友:
将后级断开,看发不发烫,有可能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
各位好像都没有搞清楚哦,楼主说机器是能开机的,只是用一段时间掉电,掉电后TPS51020 发烫。过段时间再用,还是能开机用段时间后掉电,掉电后又不正常。

网友:
温度高不高啊 要是不是很高那是后面短路了 我昨天也修了一个 但是不是这个型号的 也是系统中主供电 没3V 5V 后面换了IO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 查一下周边的电容电阻吧

网友:
LD3 LD5  量下 有没短路的

网友(2011-11-27):
楼主修好了没有呀?

网友:
华硕的3V5V控制是由分组供电芯片的PG好信号作为控制条件的,你要测量他们的每个好信号都出来没有。思路要清析

网友:
后继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