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IOS槽怎么焊上去啊?

楼主(2011-10-17):
我手头上现有BIOS槽,想吹下主板上的FLASH ROM,用编程器读出BIOS看看,但BIOS槽怎么焊在主板上,
我的一块主板焊得都变形了,BIOS槽塑料也都软化掉,还是不行。请问该怎么焊才好?

网友(点评):
从下面用风枪吹,上面对好就行了,焊前先把引脚上些锡

网友:
   BIOS 槽貌似不能用烙铁焊吧,   不过我看了一下, 可以用风枪吹   用风枪吹很简单的,只要对准了脚位就行。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1

网友:
不要槽了,直接将BIOS焊到主板上比较结实

网友:
可能是你的焊功没到位或你的风枪不怎么样.教你一个简单办法,把BIOS槽底部的塑料割掉落出焊脚然后用烙铁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把里面的横竖交叉的朔料剪掉。。直接焊上去

网友:
就是,直接焊上去,要不就从底部加热焊接。呵呵。

网友:
下加热温度到280度,上加热用200度,旋转吹,效果很好,塑料骨架也没怎么变形。

网友:
用小的锡炉几秒钟就上去了

网友:
正面吹肯定  挂了,   底部加热  或者直接焊上

网友:
用土炮吹了   下面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你把那塑料槽不要了     找好第一脚焊上夜可以啊

网友:
架子吹出来就不要焊回去了,直接把芯片焊到板上比较牢固

网友:
不明白,槽吹下来搞么事。直接把芯片取下刷就行了。

网友:
用司登利2310或者白光的882吹,一般不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