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换显卡处女作,老虾就不用看了

楼主(2011-10-17):
接一台联想IBM,T61,开机屏上一条白线,外接花屏,显卡门,三下五除二拆开机子,准备换显卡,G86-740-A2,客户要换升级版的,淘宝上好贵哦,370,不管了,报价了说可以接受,定了个741的芯片,芯片回来了,准备换时发现显卡周围黑乎乎的,到论坛一搜,我滴神啊,黑胶?以前看到过红胶,现在又是黑胶,看到好多都是换主板的,也有说用土炮干的,顿时心凉了半截,我没有干过,这次死定了,报作视死如归的精神,就当练手了,我用的是讯维360,具体这样操作的,上风口温度高,下风口温度低,待到芯片里的锡珠冒出来,10秒后用弯镊子轻撬显卡的4个角,都撬动了就用镊子一鼓作气的夹起来,打整干净后的效果图 上显卡就按照常规上法就可以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温度曲线我用的基地的第6个曲线,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楼主的处女作真成功,值得学习
我看不到图
下风口270 上风口245 拆黑胶肯定没问题,问题是如何让其他的桥不爆锡珠
没看到楼主的黑胶 长什么模样
朋友,你这百分之百的是广告贴,常规曲线6是什么呢?都是在基地换的,咋不反对做下宣传,但你既然说想对大家有帮助,你就得详细点!!否则只能改成。【黑胶我成功了,让大家开下眼界】
没有具体步骤,只有结果。

网友:
楼主取得不错,焊盘很好

网友:
我看不到图

网友:
我们做了个挑焦的,先把多的焦挑了。在取

网友:
我第一次取废了, 掉了很多点,因为没有一次性弄下来,把风嘴抬高了,取芯片,结果后离开焊盘的那一边珠子又固定了, 结果掉了很多点,第二次才成功。

网友:
黑胶不用怕。其实掌握了温度就可以了。做都还没做就怕了。结果肯定不理想

网友:
楼主第一次干的真漂亮,学习了,楼主多发帖哦

网友:
看来真的得换热风三温区BGA了,我的两温区的工作效率太低了

网友:
很好。一点都没有掉焊盘呀。不错。学习了。

网友:
能说下  多少温度吗! 再详细点就好了!可以多学点经验!

网友:
基地的维修室以前有,我复印下来的,本来想发上来的,找不到了,我在找找,找到就发上来

网友:
不错,芯片级维修就是爽啊!

网友:
做这些还是要胆大心细,楼主不错哦

网友:
厉害,第一次都能成功

网友:
楼主还是挺幸运的 我一般做都想用除胶剂放两个小时这样做的我才放心 呵呵  不过有时候焊点没掉倒是正常就是其他地方有漏铜的 有时做不好就会连锡呢  看看楼主这么顺利有点羡慕了 呵呵

网友:
没帮助 啥都没有  2张图片 啥也没看懂 。建议补充。要么建议版主删帖。  怀疑水贴。

网友:
上风高的时候一般我做的时候为什么显存会出珠,我现在做都是上低,下高.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到处女,我就想~~~
你们不准说我坏话,我就想到了,我还是处男捏

楼主好样的哈,这个显卡干的好。
“看到锡珠冒出来了,过几S取下”
对头对头,这显卡就应该这么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