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管老化造成电源供电不足?

楼主(2011-10-17):
一台HKC983A19宽屏显示器,开机一分钟左右黑屏,电源灯亮,关机后再开显示10秒又黑屏。换高压板,无效。测电源电压12.3V正常,很稳定。输出端电容很整齐,没一个鼓包的,也换新的吧,但故障依旧......换5V12V整流二级管,故障还是依旧。把所有输出端电阻二级管都拿下来测一下,没坏的。遇到麻烦了。把屏拿到别的显示器上试一试,进入系统1分钟左右黑屏。心想灯管可能老化或者漏电??再把那台正常显示器上的屏拿过来试一下,故障还是依旧。嘿嘿!!!什么玩意儿。难道电路和屏都有问题?不管他,先修屏吧,把灯管新的,先装入正常后路的显示器上试一下。点了半小时没问题。屏修好了。把屏拿过来装在这台上试试,根本就不能亮了,屏幕上隐约有光栅闪动。再修电源吧!经过几天的折腾电源板上就剩下一个开关管没换过了。STK0765,测过是好的。用10N60代换后,试机一切正常。前后半个月这台破显示器终于修复,但电源板已经体无完肤,杯具呀。本人初学,菜鸟一个。第一次修好一台显示器觉得还是有成就感。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一支正常的开关管会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
电源开关管老化损坏是很正常的故障现象,有些开关管会软损坏,静态测试是好的,上机就是坏的.有些开关电源,次级没有电压送出,只有电源管损坏,但又没有击穿短路.

网友:
lz的情况和我以前一台17寸联想正屏一样,直接换了开关面板

网友:
因为没有维修经验,总以为电源输出12V正常,开关管工作正常就不考虑它了,走了弯路。

网友:
我们直接用通用的电源板代换一下 看看 是那块毛病 然后在修 呵呵 不然会走弯路

网友:
开关管的温度是否正常。遇到过开关管工作时温度高。用万用表X10K档测D.S极有漏电阻。

网友:
你就应在显示不正常时测一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很难发现的问题啊,修了半个月,你的精神很可嘉啊~

网友:
哎,只有多走点弯路,我们才能走的更稳一些,
搞坏两块屏了,郁闷,兄弟们拿屏的时候一点要小心啊,一压就碎。

网友:
这个基本可以用目光看出来! 那开关管因该有烧黄的! 或者散热片的PCB板有烧黄的现象! 这种管子往往会功率不足导致供电不正常!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多走点弯路,能学好多东西

网友:
你说的对,开关管螺丝松了。

网友:
哇,你这台显示器要收客人多少银子,这么折腾你自己,我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基本上是整块换,我们维修除了技术外,还要赚钱,时间花太多,又累又赚不了钱哦,

网友:
走弯路的过程,就是经验积累的过程。

网友:
学会在故障状态下测试电路参数,你会进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