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000不充电

楼主(2011-10-17):
有一台HPDV2000机器,主板是965独立的,在系统下认不到电池,接适配器可以开机,用电池开机的时间开机灯闪一会就断电(有个细节是充电灯也同时闪一下)。插上电池后充电电流0.3A,充电指示灯亮。充电芯片是用的MAX8725E,用手摸有发热的感觉,EC是KB3910SF。现在把MAX8725E和EC都换过了,系统仍然检测不到电池。MAX8725E的10脚只有0.17V的电压。电池换过。电池的4、5脚直接连到EC的163、164脚,测量电压都是3.3V。求给个思路,谢谢。在断电的瞬间测量EC第39脚AC_IN有3.3V电压出现

网友:
这种 我这也老是出现 不过 我都是 要么换个电池 要么换个电源 不行的话 就主板问题了

网友:
重点查一下MAX8725E:供电、REF、开启信号等。

网友:
检测不到电池跟10脚有什么关系?10脚ICTL是充电电流设定,
EC通过I2C总线检测电池,如果电池没坏先看看I2C和EC的连接吧

网友:
你这个芯生发热有可能少供电,

网友:
我的也是965的一样机型,声卡坏,也是不充电,充好电的电池换上可以开机

网友:
现在换上双桥的6150板子了

网友:
如果芯片工作正常,电池接口工作条件:
1、如果系统检测不到电池或检测到的信息不正常可以查一下,SCL\SDA\THM的阻值和电压,
2、查EC与总线、温度感应输出电路的情况

网友:
电池上的系统管理总线时钟线和数据线阻值 正常吗

网友:
如果是识别电压的适配器就换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适配器,电池都有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