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L加电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1-10-17):
Z99L 拿来不开机,拆机量开机键有3.3V,也没有短路的地方,请问ASUS本本是不是有什么开机芯片,还需要重点检查哪些地方请多多指点....

网友:
我觉得主要先查BIOS问题

网友:
看一下待机正常吗?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开机芯片条件正常不

网友:
这机子有个通病,休眠开关有问题。

网友:
用开机键旁边的按键可以开机吗.

网友:
VSUS_ON信号出来了吗

网友:
待机有5V的

网友:
按开关后待机电流有什么变化没,如微微的跳一下或一动不动,最好找电路图修就好修多了

网友:
有图纸的话会方便一点,查一下EC工作条件

网友:
还是先刷BIOS吧

网友:
教你一个!肯定修好的,你把待机的开关拆了,就是在屏轴旁边的!修好了,回复下!

网友:
看下按下开关有电压跳变吗?是否能啦到0V,IO(EC)是否收到了这个跳变信号,收到了是否发给南桥,南桥是否做出回复

网友:
拔掉CMOS电池能不能自动上电?华硕机子看见了先把休眠开关干掉

网友:
楼主你知道什么叫加电吗 ?

网友:
什么都没有讲清楚,起码要先量一下EC的工作条件吧,这样别人也才能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