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问题弄不了了

楼主(2011-10-17):
一台19的显示器 以确定电源驱动高压板都没问题 故障现象为灰屏。有时候为灰屏加满屏竖条,请问师傅这屏还有没有救?

网友:
应该是屏的某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 程序有问题饿

网友:
     简洁点,  直接换屏, 收他550         都方便。

网友:
先刷程序吧

网友:
屏的故障有的是主驱动板的问题,软件的问题吗,没刷过,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兄弟 截个图片  看看啊

网友:
刷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  哪有那么多屏坏的

网友:
谢谢热心的师傅,屏是灰色的无图像有背光,因为我拆了个一样的好的换了全套还那样 ,坏的这套换那上面就没问题,所以我说驱动电源高压板都是好的,后来换了全套通用的故障现象依旧,楼上的师傅说刷程序 是刷屏上的程序吗?我像知道怎么回事  至于能不能修好倒不重要。

网友:
所谓的刷程序是指驱动板程序,如果试过驱动板是好的就没必要刷了

网友:
换过通用驱动板,那就只能是屏估障了。随便说一句:屏电路不需要什么程序。所谓程序是在驱动板上,主要的作用就是要求驱动板输出符合屏规定的最佳分辦率与刷新率。经常见到有些人动一动建议刷程序,其实程序不是那么容易丢失的,就好像电脑主板的BIOS,你见谁动不动就刷BIOS的吗?

网友:
现在屏坏了就没得修了,买个新的才多少钱。

网友:
屏型号是什么

网友:
最好弄个图上来,不然不清楚你说的灰屏是什么意思。

网友:
刷程序这东西难不难啊,也想学学。呵呵

网友:
屏型号为MT190hf 宏基v190w 灰屏 就是待机状态,无提升 无显示,不捣鼓了,浪费了一下午时间。以后在遇到这样的速度上能提高不少。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