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自动断电。。。无从下手。求指点

楼主(2011-10-17):
有几个可户的台式电脑。。主机运行。进入系统后。一切正常。就是会。。隔一段时间。自动断电(不是关机或自动启)。。。。
瞬间电源。就断电了。

我更换过电源。。。查看过CPU,桥,显卡。。。温度都正常。。。。

实在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求教高手。。谢谢

还有块主办。。。BIOS画面。。状态下。。都断电。开机

网友:
机箱的开机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什么U的?  一般U座虚焊会引起 还有电源坏  灰尘

网友:
我最烦的问题就是几个小时以后断电!!遇见这样的问题原来还有耐心一个件一个件的弄弄!
现在大概判断一下,直接让客户换主板!
原来碰见的基本上十个有九个是主板的问题!
本来以为电源的可能性更大点,但经我手的这样的问题电源坏太少了!

网友(点评):
先软后硬 最简单的先排除 这么个问题就叫别人换主板 会砸自己生意的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可以i换主板 但是原因你要弄清楚 你可以糊弄客户 但是如果客人拿到别的地方别人很轻松弄好 你的声誉就不好了

网友:
能进系统的  再BIOS画面不关机的  先跑内存 内存玩了再装个纯净版系统看看
那些再BIOS久掉电的   先把外设都拿掉  用诊断卡  看代码

网友:
我也认为是主板的问题!'先换块主板试下吧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是单个机器出现这个问题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bios设置的保护温度过低了  开一会儿就断  如果是几个的话  可以考虑换个板子测试 因为其他的都换过了没问题  估计问题还是在板子上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最大,其二是主板。

网友:
152638 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正常维修起来很麻烦啊!!!
原来我也是一点一点测试!后来就失去耐心了!!
反思一下,维修搞的时间长了有时候是爱跟着感觉走!!

网友:
cpu的温度有没有看下是多少啊?主板上的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CMOS电池看还有电吗,或者就是主板的事!

网友:
楼主可以查看一下bios里面有个温度控制,你看一下那个温度是不是设置的太低。

网友:
查下是什么问题,是跳线没电压还是那部分,分清才好弄

网友:
有可能开机键或重启动键  有短路现象

网友:
很感谢各位的答案。。
我在补充下问题:这个可以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因为我换块主板,就正常了。。
跟4楼的朋友,描述的情况差不多。。不是电源的问题。。

症状:一切正常。。打游戏的情况下。。一般不断电。。看在线电视剧(比如:PPS)就5--10分钟绝对会瞬间断电

跪求高手。。解答。。。感谢

网友:
主板,cpu输出滤波电容,漏电,鼓包,有些在风扇下面,你好好看看,我常遇到。

网友:
是不是开关有问题了!原来被这个开关搞晕过。。。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插座问题!还有CPU座!

网友:
呵呵 真是长见识啊 在这里

网友:
直接换主板   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