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没见过的!光盘爆了!!

楼主(2011-10-17):
现在客户还没走呢!!先锋的DVD刻录机,说是正在刻盘的时候听见嘣的一声!!电脑黑屏重启就起不来了!
先吧DVD拔掉,电脑正常开机,进系统蓝屏!
装上我的DVD,又开不了机了!
换电源正常开机,检测硬盘,一堆坏道!
回过头来拆开他的DVD刻录机!倒出一堆光盘碎渣!

现在给客户进PE烤东西呢!
那么多坏道看样子能拷出东西的可能性很小了!(进了5分钟了 我的电脑 还没打开)

网友(点评):
这里说是刻盘时爆的,后面又说用光驱电影死机不进系统坏的,,,是边刻盘边用光驱看电影坏的,还是标题党?

网友(点评):
s-_-。sorry!看错人了,试下能不能去掉字……可

网友:
   光盘爆了。。   有木有查出来是什么原因爆的?

网友:
他的电源和刻录盘是什么牌子呢

网友:
少见的情景。

网友:
我见过几次,大都是开裂的光盘或是质量很差的光盘,高速下很容易破碎

网友:
光盘爆了  硬盘怎么满盘坏道的

网友:
是不是 光盘没有放好打成这样的吧

网友:
我也很纠结这个问题,客户拿笔记本过来,说是用光驱看电影死机就不进系统了,于是准备进pe备份资料但很卡,拆硬盘检测,满盘坏道,只能换硬盘,之后又我遇到过好几次,直接检测硬盘了,呵呵

你回复别人的语气让我以为你是楼主……

网友:
估计原因就是光盘质量问题!!电源是航嘉的,光盘什么牌子的看不出来了,碎了都!估计是就拼起来上面也不一定有牌子!

硬盘坏估计是正在刻盘的缘故!?估计是吧磁头碰坏了!

网友:
我碰到过同样问题。客户也是正在使用的时候很响的一声,(光盘暴了)。然后开不了机。他暴的时候是晚上。所以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给我说电脑爆炸了。那电脑还是我店里组装的,我上门去看了,电脑不到一年。不过还好,我只是把光驱里面的光盘碎片清理干净了。至于硬盘嘛。客户是个学生,里面没有什么资料,所以拿到上家去保修了。15天后才保回来。

网友:
我也见过一次,不知道是光驱问题还是光盘问题

网友:
光盘在 光驱里炸掉 我第一次听到 我一直用啄木鸟的光盘 希望这种事我一辈子也不要碰到

网友:
光盘爆啊~~没见过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盘片有裂纹   盘片材料质量不过关或老化,  在高速旋转的情况下,离心力使盘片碎裂是常见的事情

网友:
高速旋转的情况下,离心力使盘片碎裂是常见的事情
那应该把速度控制在多少呢?

网友:
以后还是少用劣质盘,太危险了!

网友A:
盘片爆了不可能有坏道的,你在骗人。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盘片爆了不可能有坏道的,你在骗人。不解释

你看到楼上有几个同样的问题了没!!硬盘也都坏了!!
不要你认为不可能 就说我在骗人!

网友:
你刻录的内容是不的太多了,还是一直刻录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