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不亮。。求教

楼主(2011-10-17):
可户的一个收银POS机的14寸,液晶显示器--灯管不亮。。
症状:开机后一切正常。。。显示器也启动了。。就是灯管。。有时候不亮。。更换过高压条。。7天后。。有出现同样的问题。
           但是。断电5分钟,又正常了。。检测:高压条正常,灯管也没烧。。灯管也没有存在漏电,打火的情况。。
实在。。无从下手。。求指教

网友:
比我的感应式高压条还牛?
楼主检查下高压条的供电吧感觉像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条的供电电路,是不是带载能力差

网友:
测一下是不是开启信号电压不稳,过低引起的!

网友:
电容老化在搞怪?

网友:
感谢各位。。但不是上述情况

补充:这个显示器,是新机。。才买3各月。而且我已经换过高压条了。。。感觉不是高压条的问题。。。
  求教。。。。。

网友:
有没有先排除电源板呢?是更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还是单高压板。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啊!现在我换了高压板,还是背光灯不亮!我把背光灯拆下,单独测验,是好的!灯管是好的!但是把灯管安到液晶显示器上以后就不亮了啊!现在没有思路了啊!

网友:
直接接  屏供电 给开启信号 看一下 行不!

网友:
把12伏供电的电容换了,再把大滤波电容换了,再不好就无话可说了

网友:
   那就是灯管为题了  灯管弄坏了老是烧高压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