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1-10-17):
   ASUS A8S独立显卡板,显卡是G86-703-A2,我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只有G86-770-A2的芯片,不知道这俩个芯片可以代换吗?

网友:
可以代换。跟771  703  735  740  均可通用。

网友:
去 查 下PDF 图片 各 叫定义

网友:
我发现703这种芯片损坏的现象是花屏

网友:
试过了,可以的

网友:
2#描述够详细了,再加个与 770  751也是可以通用

网友:
谢谢大家,昨天晚上我已经用G86-770-A2的换了,而且一下就成功了。。。

网友:
当让是可以互相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