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几个本本遇到的问题,求高手解决一下我的疑问,

楼主(2011-10-17):
修一台T30机器,不开机,有时能跑1.2,有时只能跑到0.5,在这个时候,1.8M电转1.8A电转不过来,开机后都变成0.68V,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没有思路,后级无明显短路,管子我换过都是这样,
修一台HP的机器,也是不开机,跑1.2这个位置,但很少偶尔的碰到某个部位就能开机,但情况很少很少,现在压根就能不能开了,都是在1.2左右晃。这个时候测CPU电只有0.95V,正常是1.2V,这应该怎么修呢,还遇到其它一个本子,也是CPU电只有0.93V,其它电压匀好。求高手告知一下思路。。

网友:
CPU电压正常===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T30 你看 MOS管  G 有没有导通信号啊

网友:
这种是信号的问题肯定是北桥虚了。要么就是周边的那个原件,工作不良。

网友:
刷BIOS

网友(点评):
还没到那步呢,现在还在修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