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掉8个点也没关系?

楼主(2011-10-17):
今天修个三星笔记本,603显卡花屏,吹了一下,不花了,为了彻底解决,决定换升级版显卡,拆下来一看,掉8个点,掉点的地方乌黑的有个坑,我的温度绝对达到了220度,才取下的,而且掉点的地方有中间有边缘,看芯片上一边,不像是我做掉的,也许本来就掉点的,603显卡可是显示了的,不管它换上631看看,结果白屏不显,没办法决定不修了,不过也得把原芯片重新做上去,一会儿弄好了,开机显示了,很正常,看来掉点对603没影响啊?开了几个小时,都没问题!也许就不该换吧?给客户吧,603不知道能用多久!纠结啊!

网友:
不影响传输  100个都没问题

网友:
   不是这样的。    掉点看你是掉的什么点了。   有的点本来就是空点,   也许你掉的点全是空点 ,

网友(点评):
没时间仔细研究啊!

网友:
  很简单的,  空点的话就只有一个小圆圈, 不是空点的话就是一个小圆圈多加一点,  就像字母 “Q”一样。

网友:
空的无所谓,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
能显示就好,有点位图看看最好,就知道是不是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