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高压电路的又一种间接方法

楼主(2011-10-17):
检测高压电路的又一种间接方法:
以通用型19寸宽屏液晶为例讲解:
1.        首先,19寸宽屏一般有4个灯管;请先确认一下。
2.        每个灯管有2根线;(一般是左边一条粗线,右边一条细线)请确认一下。
3.        准备一张完全正常的高压板;独立的还是一体的都可以。

4.        用这个好的高压板接上被维修屏的4个灯管,并使高压板上电工作;
5.        注意,必须在灯管没有灭掉的情况下,来测量灯管4个细线上的电压。
A:如果测量的结果不一致,并且一样,说明灯管一切正常,可以排除掉,基本可以判断是高压板引起;
B:如果4个细线上的电压有某个相差很大,说明这个灯管有问题。
6.        通用原理,可以准备4跟OK的灯管来判断被维修机器的高压板是否正常。

网友:
不都是这样做吗,,你这有什么特殊的,,

网友:
4跟细线的电压是高压电     怎么测啊???

网友:
直接看可调电源电流更简便

网友A:
4楼的兄弟请问是如何用可调电源判断的???谢谢哦

网友(2011-11-18):
初学者在着学习了

网友:
如果测量的结果不一致,并且一样,说明灯管一切正常,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直都是这样干的啊 没有特别的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灯管的高电压应该测不到吧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楼主说的方法,不如先测试高压板,外接两个带架灯管,看正常吗,如果正常就是灯管问题,再灯管点亮器,点一下每个灯管看哪个坏了,如果每一个也能亮,还有一种情况就灯管的电流不平衡保护了,有个别的灯管能亮但老化了还是要换的

网友:
灯管的电压是多少伏,用什么挡测得,给个经验值好吗?

网友(2011-12-31):
没什么不同啊

把高压板拿到好的屏上一测不就出来了呗

网友:
都是做一个外接高压测试

网友:
A:如果测量的结果不一致,并且一样,
这不矛盾嘛  这电压表能测到?

网友:
没有什么不一样呀,我一般都是用坏笔记本屏的来测试的.

网友:
测得结果是这样的上面两根电压相同(5V)下面两根也相同(4V)你说正常吗?

网友:
这个方法不是太准确,有时两根电压一样,有时不一样。调换上下灯管电压又一样了,重新换回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楼的兄弟请问是如何用可调电源判断的???谢谢哦

修笔记本的通常会有可调电源,电源上有电流表指示输出电流.
调到12V接单灯管高压条点灯.电流到读数可以间接反映灯管工作状态.

网友(2012-02-02):
用恒流源不是简单的多了吗看电流

网友:
灯管电压600多V   请问用万用表能测吗???我都是用单灯高压板加可调电源试每根灯管好坏的

网友:
用可调电流表测最好,能准确知道灯管的性能状态,电流过高或基本上没电流都是灯管的事,4--5V一般正常,也可以外接自己确定没问题的灯管试,这样范围不就小了吗,就知道哪里的事了,测灯管上的电压没测过,那不是高压吗?

网友: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很好用!

网友:
不知道 你 是 怎么 测得灯管的 电压 的   那不是高压电????

网友:
你这种方法用来测灯管是可以的,但是你说用四条OK的灯管来测高压板,可叉不行了,这里面有一条有问题就保护不输出了,你想怎么去测呀?现在所有的电压都是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