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要细心

楼主(2011-10-17):
   今天接了台LG的显示器,通电测试不通电,拆开一看 电容无鼓包现象
     测量5V  12V 电压慢慢拉低,哈哈这因该 是带不起负载。
             结果想往常一样直接换 电源IC  和光耦,431,连电压都没测量。
             结果搞了半天不行 我就郁闷了。
               就在这时发现一个电容 比其他的要高一点 仔细一看,哎。。。。 电容爆底了
      结果换了就好了。  哎。。。。。
                                                                  维修要细心不能太粗心,不然一点点小问题搞死人。。。

网友:
  那肯定 是 的啊

网友:
维修心得去维修间发才对。发错区了

网友:
这个深有体会啊..

网友:
电源ic    不好找吧

网友:
好多 电源板的电源ic 都不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比较通用的

网友:
没爆上面啊

网友:
我一般修液晶显示器,如果看到有电容鼓包的,首先把它附近的全部换掉

网友:
想一想每天和电打交道,不小心和细心行吗。

网友:
干什么都需要细心,稍不留心,会酿成大事故

网友:
楼主还算是细心了,最后还观察了一下

网友:
维修其实是个很细心的活.并且还要有耐心.楼主貌似发错位置了.

网友:
应该先换电容啊,外围都排除才能动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那是必须的!干这行 要不停思考,!

网友:
遇到这样的事  最郁闷  不过也最幸运

网友:
电容爆底也是常见的。

网友:
还好你看到了,要不搞的乱七八糟

网友:
维修不细心的话 哪天得要去买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