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掉电

楼主(2011-10-17):
是AMD的,开机亮了就掉电。用电池虽然还是点不亮,但是至少不掉电了。我看见有好多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解决的嘛。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
          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啊!   这个一般是显卡虚吧!  不过做桥之前你还的查清电压。CPU电压不稳也会那样的。CPU底座下有个NEC的大电容吧测下了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

漂流风 -2 严禁灌水

网友:
晕,AMD 这种掉电直接北桥。加焊或者重做

网友:
先换个CUP试试,要是不行就去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