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体机主板,CPU无供电。

楼主(2011-10-17):
主板478架构,单12V供电,按开机键电源灯亮,北桥微热正常,查CPU无电压,1.75V与场管间无断路,查场管未见损坏,测场管旁边的管子A2702有12V,搞不清供电状况,不知哪出问题了,各位大师帮忙指导下,谢谢!!

网友:
先内存电压,在南北桥电压,最后是U电压,你这前面两样都查了嘛!如果正常的话去下个U供电芯片的PDF看下 供电和开启正常不

网友:
查CPU PWM芯片工作条件,供电,BOOT,EN 有没到位。

网友:
先确保其他的电压,都有了就有可能是管理芯片的了

网友A:
请问下内存电压和北桥电压测哪里?谢谢

网友:
478针时代就有了一体机了吗,很少见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内存电压和北桥电压测哪里?谢谢

内存旁边的排阻和北桥旁边的管子。。。。

网友:
这个CPU  IC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旁边的排阻和北桥旁边的管子。。。。

哈哈,谢谢,晚上试下。内存旁边好象好几个排阻,随便测量一个吗

网友:
北桥明手感明显微热,似在工作状态,但和内存电压都没注意查,,查过CPU电源管理芯片HIP6301按开机键后有5V供电,其它还没空查。晚上回去再测数据。怎么知道是不是6301坏?或者谁有6301正常工作参数么?

网友:
先看电路  后看芯片

网友:
查过内存没2.5V供电,南北桥测背面贴片电容有3.3V,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C:
是不是桥 虚焊啊  桥虚焊 会不会引起u没供电啊??

网友:
现在应该修内存供电,看内存供电的是怎么样的电路组成的,有芯片查芯片,我估计可能是运放+MOS管的电路,

网友D:
先查CPU PWM芯片工作条件:芯片供电,BOOT,EN 有没加到

网友E:
查CPU场管的信号。然后测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一般先把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桥 虚焊啊  桥虚焊 会不会引起u没供电啊??

这个我真不知道呢,我在找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CPU PWM芯片工作条件:芯片供电,BOOT,EN 有没加到

不知道PWM工作条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CPU场管的信号。然后测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一般先把供电芯片换了

这个信号怎么查?用万用表么?

网友:
我还没修过一体机呢

网友:
建议一步一步来,先测内存电压----桥----总线
当前面都正常了,在看CPU 主IC 的是供电---EN(开启信号)--BOOT脚
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看是否有PWM输出到 负IC   然后在查负IC 的工作电压-开启--BOOT
最后看是否有PWM输出到MOS管的G极

网友:
我现在是测内存没电压,两个桥背面贴片电容测有3.3V,EN有5V电压,查电源区只有5V和3.3V电压。查哪个电压到哪我找不到哦。

网友:
测下内存Mos的G有没电压,有的话更换Mos,没就更换连接G极的芯片。

网友:
一体机好吗

网友:
内存供电  桥供电   CPU 座   管理芯片   一步步查

网友:
现在CPU内存电压都正常了,开始试几次可以正常跑码,之后就不跑了,北桥好热,有点烫手,是不是挂了?还有,CPU风扇接口无电压,真搞不懂这板子!!

网友:
CPU PWM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都是推动坏了

网友:
思路和主板一样的

网友:
暂时可以正常了,细小毛病还待测试~~~~谢谢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步来吧

网友:
一体机,当然风扇不像大部分分体机那样风扇一直转啦、这些风扇都是带温控的,但是一般触发之后会转动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