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E0的小经验,高手可以飘过

楼主(2011-10-17):
最近修了俩块G31,一块翔升的,一块砸牌子的。问题是爆电容,
都是跑C1-E0,开始认为是内存不过,查内存供电正常,刷BIOS无果,焊北桥无果。
最后是CPU的问题,我用CYD2.66点的。换了一块酷睿架构的OK.因为平时都是测机用得,都是最低的CPU,貌似G31只有酷睿架构的CPU才能点亮

网友A:
呵呵好像只是你最后发现哦。修板子G31以上最好都用酷睿核心的U和DDR2 667以上内存

网友:
我前日试富士康G31用CD2.66就是不兼容

网友:
感谢分享小经验

网友:
。。。。。看了才知道这个情况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

网友:
G31最低FSB是800,CYD是533,当然用不了。

网友:
V星G31是可以上CYD的(非酷睿核心)

网友:
悲哀,修板子要多准备u才行

网友:
前几天有个客人的CD2.66上新的杰微G41都行,杂牌也杂出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好像只是你最后发现哦。修板子G31以上最好都用酷睿核心的U和DDR2 667以上内存

老师,我一连串修了好几块才知道,明明感觉能亮的板,总是跑这个,我就总结经验发现都是G31,会不会是别的地方的问题,结果就找到了,看来这种细节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一连串修了好几块才知道,明明感觉能亮的板,总是跑这个,我就总结经验发现都是G31,会不会是别的 ...

新板最好看下官方的说明,官方一般都有CPU支持列表

网友:
cpu里面也有“内存”,不过改名叫缓存了。呵呵

网友:
很有用啊,学习了

网友:
G31 P35 45  要酷睿 才能正常点亮吧

网友:
学习了,G31不支持CYD,支持CORE的U

网友:
是需要800前端总线的u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来学习下!

网友:
这种现象碰到过,是修富士康主板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