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2150US 不开机!

楼主(2011-10-17):
接修 HP DV6-2150US一部,上电EC有读BIOS动作,电流上到0.3A 然后落到0.
因为以前修过同样问题的 HP G71就是CQ61主板,刷了BIOS解决问题的。

EC KB3926 D2,跟CQ61用的一样,现在是按下电源键后,EC教19 有低电平输入,但是脚90 DNBSWON#1有50%的机会未出现低电平,脚99 MAINON则100%不出现整机开机信号,脚101输出S5-ON信号正常。

脚86 AC_IN 3.3V 正常,
脚127 LID_EC# 3.3V正常
脚64 AD_TYPE 4V 正常
脚9 22等 3.3V电源正常
脚37 RST 3.3V正常
脚122 123 32K晶振 1.2V 1.6V 正常

更换D2后缀的KB3926 一片无效。加焊南桥无效。
看来还是BIOS问题。

但是这个是I3 2.13 4/320 集显的机器,总不能去用CQ61的BIOS吧。
上HP官网找到了这个鸡的BIOS,是INSYDE做的,一个FD文件2.5MB 一个BIN文件4MB,可是BIOS芯片是
台湾WINBON 25X40,512KB的容量。看来官网BIOS只能在WINDOWS桌面上操作,2个BIOS文件将根据
机器BIOS的版本做部分升级操作。找遍了GOOGLE没有这个机的现成BIOS,也没有办法从2.5MB的FD文件里
提取512KB出来。

请问各位大侠小弟的判断方法是或否有误?有没有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机器的BIOS呢?谢谢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尚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