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主板温度高

楼主(2011-10-17):
今天装了一台新机子,装好之后测下温度,什么都正常,但是看到主板60多度,有点高了吧这块主板,精英IC41T-A
CPU E6600 内存 金泰克4G 索泰GT430显卡  其它都是二十多度  三十多度

网友:
G41吗, 好像温度不低

网友(点评):
不是 是IC41T-A 独立大板

网友:
现在这个温度应该没那么高吧

网友(点评):
是啊 一般都是 30到40度左右的啊

网友:
是不是 CPU风扇的问题啊  因为CPU装的 是散片 没有带风扇  我另外装上了一个风扇   但是CPU温度30多度啊

网友:
那CPU可能性不大,我想你最好先换个主板试试。我以前也与到个新板,还好象是华硕AMD的主板。我换个主板就好了!

网友:
不是用鲁大师测出来的吧,不准,室温30多度的时候测我的CPU才26度....

网友(点评):
是QQ电脑管家里面的 硬件测试出来的

网友:
60度  也算正常啊  有些板子本身发热量就很高

网友:
60多度很正常,我的最少也是59度,

网友:
兼容性不太好造成的,或者主板有问题

网友:
用一个好风扇,就OK。

网友:
换一个带铜管散热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