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各位老手们帮我判断一下咱是先干南桥还是北桥?

楼主(2011-10-17):
   手里有个山寨十寸上网本 上电跑到0.38  不上了  各个电压基本都出来了   现在怀疑北桥跟南桥了  如果南桥的阻值没那么低  咱肯定首先杀北桥   但现在 南桥的阻值跟北桥一样 都是15欧左右  这样了  实在不好判断首先干哪个、、、、、由于不想走远路 所以请各位老手大侠们帮小弟出出主意   小弟先谢过了

!!!!  在线坐等意见、、、、、、、、、、、、、、、、

网友:
0.38 有复位么?请按照时序来修。一般上网本 这个电流都有复位了吧。

网友(点评):
这复位可不好量了,不一定有测试点,图纸也难找

网友(点评):
是啊 找复位 不是一般的难找啊、、、

网友A:
一样的阻值,那就烧鸡试试啊

网友(点评):
不要乱讲啊,你这方法叫屠夫

网友B:
电流都跑这么高了, 要我一定先干北桥再说。

网友:
貌似都没过内存 干完北桥 无果   U 应该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都跑这么高了, 要我一定先干北桥再说。

    都还没过内存、、、 干完北桥了   还是不行    南桥温度貌似比北桥的还高  阻值也偏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阻值,那就烧鸡试试啊

烧鸡 这怎么烧啊、、、、、

网友C:
BIOS 刷了吗   上网本 BIOS 爱坏

网友D:
直接做CPU算了,是intel,还是VIA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刷了吗   上网本 BIOS 爱坏

  我连BIOS芯片都对换过 不行 楼上说的烧鸡 我试过  烧的U跟北桥都烫   叫我这么来判断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做CPU算了,是intel,还是VIA的呀

  inter的、、、、用烧机   U跟北桥都有温度、、、、、

网友:
南桥应该比南桥温度要低的,CPU其实温度也不高

网友E:
945北桥比CPU温度要高得多

网友:
做北桥先吧

网友F:
  是换还是加焊呢、  加焊了  还是不行、、  现在考虑是U  还是北桥、、、   貌似没过内存的、、

网友:
北桥加焊不行的话加焊U吧, 上网本的U也容易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换还是加焊呢、  加焊了  还是不行、、  现在考虑是U  还是北桥、、、   貌似没过内存的、、

这个没图纸吧,还不好查,最好还是看信号,这种小本本能修就修吧,最后刷个BIOS试试,小本本BIOS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945北桥比CPU温度要高得多

    北桥我换过了   inter的U  应该很难坏吧  温度都不是很高    南桥一直 是我怀疑的对象  可就是还没动、、、、     哥们  给个意见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图纸吧,还不好查,最好还是看信号,这种小本本能修就修吧,最后刷个BIOS试试,小本本BIOS很容易坏

  山寨本那去找BIOS啊 、  再说我对换过BIOS芯片的。。。。。  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网友:
先干CPU  基本上正常使用坏的 都是CPU虚焊

网友:
把南桥摘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山寨本那去找BIOS啊 、  再说我对换过BIOS芯片的。。。。。  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基本上没了

网友:
最好还是按时序去修
不要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做南桥吧,容易虚焊的。拆掉重做。

网友:
南桥  基本上来一台干一台

网友:
你是不是测的VCCP十几欧啊

网友:
检查供电,感触温度

网友:
经验CPU爱虚,如果是N270的可直接干了它。

网友:
加焊CP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