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蛋疼的宏基4920

楼主(2011-10-17):
宏基4920.965北桥.ATI独立显卡《板插》,内屏不显示《开机无任何反应》,外接正常《我任何问题,能进系统,玩游戏》。屏和屏线都换过了 。现在测到屏线接口的《1  3 5 pin .  LCDVDD电压0v》

LCDVDD来自U39第2pin,U39第1  5  6  7  8pin 3.76v.第3pin无电压,北桥发出的,这个应该是开启信号吧,是起到延时作用吗?

昨晚修了一个晚上了,显卡重植了一遍,希望朋友们帮我分析。在该往那块下手,

网友:
lcdvdd是个3.3V的电压 它倒一个三极管 你看看 能不能直接拉过去

网友:
如果拉过去灰屏就是电压控制不对,你就找开启信号吧,或者自己该电压

网友:
这个电压最好不要做显卡 ,一般能改出来的。

网友A:
没有供电做显卡也没呀,还是先把此电压先修出来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把屏线接口的第14PIN的3.3拉到1  .3  .5PIN去,开机有轻微的闪一下,屏上没有出项任何东西。还有就是高压条的开启开机瞬间有出3.3V,亮度控制无电压0V。

网友B:
你好,LCDVDD到了U39,U39的第3PIN有和开启是北桥发出的,现在这个开启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供电做显卡也没呀,还是先把此电压先修出来吧!

现在已经是不知道往那块下手了,LCDVDD是3.3,我飞了3.3过去,屏有轻微的闪一下。

网友A:
无U39开启信号,查北桥开启信号到此芯片的电路,如无问题就只有干北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U39开启信号,查北桥开启信号到此芯片的电路,如无问题就只有干北桥了!!!

这个开启经过R2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启经过R240

这个开启北桥到此芯片的电路正常,会不会是要北桥接收到某种信号才会发出这个开启呢?我就怕是北桥没收到信号没法出此开启的。

网友C:
直接拉一个电压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拉一个电压过去!

拉了和3.3V过去,还是不行

网友D:
换显卡芯片啊!
G96-6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显卡芯片啊!
G96-630~

ATI芯片昨天已经发货了.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王大家多多帮忙啊!

网友:
EDID 时钟,数据。知其先后

网友:
EDID 时钟,数据
这些都有了。

网友:
望高手出来,分析啊,感激不尽啦!

网友:
我曾经发过一个帖子,跟你的故障差不多,说不定对你有点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6188-1-1.html

网友:
非常感谢,我去看看,希望能帮上我。

网友E:
呵呵,我手头上的4520G ,都折腾好几天了,也是LCDVDD不出,BL_ON被拉低了,只有0.65V呢,也是跟你一样,直接跳LCDVDD为3.3V,将BL_ON一二级管拆除(恢复2.85高电平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开机后屏幕居然是白屏了,后来想想,不会也是北桥搞鬼吧,但是查图纸这个屏跟显卡关系最密切了,LCDVDD和BL_ON都是显卡控制发出的啊,然而结果是加焊北桥成功了。

网友:
还是要  找开启信号  很多开启信号  直接拉过去是不行的

网友:
看得我蛋疼啊

网友:
原来回贴也加下载分的啊!

网友:
这种问题有办法练习改线吗,迅维实地练不练这种改线?

网友:
EDID读取成功???
那样的话应该就出屏供电了!

网友:
那这个就不好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好,LCDVDD到了U39,U39的第3PIN有和开启是北桥发出的,现在这个开启是0V

LCDVDD 怎么看好像是U39发出的呢。  求解。  看 OUT的意思 应该是输出。 会不会这个信号后面有短路呢? 拉低呢? 可以先换了U39看看

网友G:
要是LVDS信号有波,你拉个供电还可以

网友H:
换北桥,换显卡!坑定能好了了
修好了回复给我号吗?
谢谢了

网友I:
哎,这么简单的机子也要到论坛上来说,有功夫写修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CDVDD 怎么看好像是U39发出的呢。  求解。  看 OUT的意思 应该是输出。 会不会这个信号后面有短路呢? 拉 ...

U39是好的,供电正常,输出无短路,就差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LVDS信号有波,你拉个供电还可以

有波形的,来了,屏有轻微的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哎,这么简单的机子也要到论坛上来说,有功夫写修都修好了

呵呵
  高手,你觉得简单的话,可以说说是哪里问题啊,贝吹牛啊,我也是菜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北桥,换显卡!坑定能好了了
修好了回复给我号吗?
谢谢了

恩,下午显卡到了,买了个测试的45元,换上,一切OK啦!

网友:
谢谢大家,本子已经修好了,卖了个测试的显卡换上,搞定了,开启出来了,屏供电也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手头上的4520G ,都折腾好几天了,也是LCDVDD不出,BL_ON被拉低了,只有0.65V呢,也是跟你一样,直接 ...

这么巧啊,我是换显卡好了,哈哈!本子客户那走了,  280元,折腾了机天,钱不好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