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17):
接一个DELL1420的机子,开机跑到1.4掉电,循环掉电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求大师们指点呀

网友:
会是显卡的问题么

网友:
量一下各个电感 看看哪个缺电压

网友:
把个个电压   量一下  在跟大家说

网友:
看看各个供电出来没 然后插拔内存看看都是多大的电流 来看过没过内存  然后再说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不过显卡会掉电,再开机,再掉
你的像显卡,或北桥

网友:
先不插内存cpu看下电流。。确定有没有跑码再说

网友:
像是显卡不过

网友:
自己检查了在说 这样人家不好回答啊

网友:
CPU 供电出来了  其他的供电都就出来了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呢?如果没有跳变就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DELL  保护性能不错  有问题掉电是正常的   应该是电压没出来  量下电感先

网友:
I/O旁有一个申压电路,把那几个二极管,电容的都给换了。我修到过。

网友:
先把测到的数据发上来求回复

网友:
对啊,你把电压都报一下,电流没跳就是有短路

网友:
跑到1.4?
中间的跳变是什么呢?
兄弟要淡定啊,不要急着下手,懵懵懂懂会出事滴,搞明白了在下手。

网友:
拆掉网卡试试另求结果望回复

网友:
先确定一下没摔过或是进水,,供电芯片周围没什么异常??